51单片机+LCD1602做的计算器 共享代码原理图与实物图

楼主:
  最近课程设计做了个计算器 ,MCU用STC89C51 ,显示部分用LCD1602,矩阵按键和独立按键输入.
  功能有 加减乘除 乘方运算,可输入小数点, 可连续运算,结果超过蜂鸣器会警告,24C02可以掉电保存运算结果.
  分享给需要的人!!!!

1.基本的加减乘除运算,输入输出全部为整形数
2.可以得到浮点型结果,不能输入浮点数
3.加入乘方运算
4.加入小数点输入
5.加入连续运算

源程序见附件,下面是制作出来的实物图:

电路原理图: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/*项目名称: 51单片机计算器
/*代码作者: F H X
/*修改时间: 2017/12/20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#include "Config.h"

uchar T0RH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重载值
uchar T0RL = 0;

extern bit Buzz_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开关标志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/*函数名称:void main()
/*函数功能:主函数
/*输入参数:无
/*输出参数:无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        Timer0Init(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初始化 定时2ms
        InitLcd16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Driv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矩阵键盘驱动
                KeyDrive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独立键盘驱动
        }
}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/*函数名称:void KeyDown(uchar keycode)
/*函数功能:执行按键动作
/*输入参数:keycode
/*输出参数:无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KeyDown(uchar keycode)
{
        if((keycode <= 0x39)&&(keycode >= 0x30))           //数字键0~9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Control();
                NumAction(keycode - 0x3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code == 0x2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"+"号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Control();
                OprAction(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code == 0x2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"-"号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Control();
                OprAction(1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code == 0x2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"×"号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Control();
                OprAction(2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code == 0x27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"÷"号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Control();
                OprAction(3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code == 0x0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"="号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Control();
                GetResult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code == 0x1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数点 '.'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Control();
                DecimalAction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code == 0x0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Control();
                Reset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code == 0x0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乘方运算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Control();
                OprAction(4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code == 0x0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24c02读取运算结果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Control();
                Read_Result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eycode == 0x0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关蜂鸣器声音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_flag = ~Buzz_flag;
        }
}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/*函数名称:void Timer0Init(uint ms)
/*函数功能:定时器0初始化
/*输入参数:ms
/*输出参数:无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Timer0Init(uint ms)
{
        ulong t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6位长整型变量tmp
        tmp = MAIN_OSC/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晶振频率除以12得到定时器计数频率
        tmp = (tmp*ms)/1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出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
        tmp = 65536 - t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的初始值
        tmp = tmp + 1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补偿中断延时响应造成的误差
        T0RH = (uchar)(tmp>>8);                   //将tmp高8位右移8位 赋值给T0RH
        T0RL = (uchar)t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tmp低8位赋值给T0RL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OD高4位不变 低四位清零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OD低四位变成0001
        TH0 = T0R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装载初值
        TL0 = T0RL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课程设计(计算器) 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