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零检测,为什三级管输出端低电平是3.88V 高4.99V 去掉接单片机 IO口的线 ...

楼主:
过零检测,为什三级管输出端低电平是3.88V   高4.99V     去掉接单片机 IO口的线 输出低电平就正常   低0V   高5V

网友A(2017-12-23):
三极管的输出低电平的时候还为3.88,但撤掉接线就正常,说明接线的问题。可能是输出是得三极管有击穿的可能。

网友B:
把R10,10K改成10欧-100欧试下。3极管是看电流放大倍数的。摸死管10k都太大了,给摸死管门极电容充电也太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