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零检测,为什三级管输出端低电平是3.88V 高4.99V

楼主(2017-12-23):
过零检测,为什三级管输出端低电平是3.88V   高4.99V     去掉接单片机 IO口的线 输出低电平就正常   低0V   高5V

网友A:
用直流电压表测量脉冲电压,怎么会有正确的结果?用示波器测量观测!不是已经给你答复了吗?还发3个重复帖子?

网友B:
我认为,R10,10k的电流很小,你的3极管,放大倍数100倍,也很小。当 IO口输出高电平时。电流不足以拉到很低。你换个10欧试下。检查IO口输出模式。别坏了3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