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C0832+ADC0808+52单片机汇编与c语言仿真实验

楼主:
上课做的一个仿真,有电路图也有程序,可以实现三个功能的切换
第一个是ad,把模拟量变成数字量来显示
第二个是da,把数字量变成模拟量来表示,通过电机转速来实现
第三个是adda,先把模拟量变成数字量,然后再把数字量变成模拟量,通过双极性电机来表示出来
汇编的程序和C语言的程序都有,hex文件也有

#include<reg52.h>
sbit CLK=P3^1;
sbit ST=P3^0;
sbit EOC=P3^2;
int a,b,c,d,sj=5000;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CLK=~CLK;
}

void  choose() interrupt 2
{a++;
if(a==4)
  a=1;
}

void gn1()
{
ST=0;
ST=1;
ST=0;
while(!EOC);
P2=0xff;
b=P2;
P1=b;
}

void gn2()
{ WR=0;
  if(d==0)
  {c++;
   P0=c;
   P1=c;
   if(c==0xff)d=1;
   }
  if(d==1)
  {c--;
   P0=c;
   P1=c;
   if(c==0x00)d=0;
   }
         while(--sj);
         sj=5000;

}

void gn3()
{WR=0;
gn1();
P0=b;
}

void main()
{
IE=0x82;
IT1=1;
EX1=1;
EA=1;
ET0=1;
TR0=1;
TMOD=0x02;
TH0=0x14;
TL0=0x00;
TR0=1;
a=0;
d=0;
while(1)
{switch(a)
{case 1: gn1();continue;
  case 2: gn2();continue;
  case 3: gn3();continue;
  default :  continue;
        }
}
}

汇编语言源码:
ORG 0000H
LJMP START
ORG 0013H
LJMP ANJIAN
ORG 1000H
START:
        SETB EA
        SETB EX1
        SETB IT1
        MOV SP,#60H
        MOV R0,#00H
XUANZE:
        CJNE R0,#01H,Z1
        LJMP GN1
Z1: CJNE R0,#02H,Z2
        LJMP GN2
Z2:        CJNE R0,#03H,Z3
        LJMP GN3
Z3: SJMP XUANZE
ANJIAN:
        CJNE R0,#03H,Z4
        MOV R0,#00H
        SETB P3.6
Z4:        INC R0
        RETI
GN1:
        SETB P3.0
        CLR P3.0
ZZ:        MOV SBUF,#00H
        JNB P3.2,ZZ
        MOV P2,#0FFH
        MOV A,P2
        MOV P1,A
        LJMP XUANZE
GN2:
        MOV A,#00H
Z6:        CLR P3.6
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MOV P1,A
        INC A
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JNB P3.3,ZY
        CJNE A,#0FFH,Z6
Z7: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MOV P1,A
        DEC A
        LCALL DELAY
        JNB P3.3,ZY
        CJNE A,#00H,Z7
ZY:        LJMP XUANZE
GN3:
        MOV P1,#00H
        SETB P3.0
        CLR P3.0
Z5:        MOV SBUF,#0FFH
        JNB P3.2,Z5
        MOV P2,#0FFH
        MOV A,P2
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LJMP XUANZE

DELAY:
    MOV R6,#12
D1: MOV R5,#20
D2: MOV R4,#50
D3: DJNZ R4,D3
    DJNZ R5,D2
    DJNZ R6,D1
        RET
END

网友A(2020-07-09):
数模互换功能全,
应用广泛亦方便,
测试电路照图画,
一边动手一边玩。

网友B(2019-11-26):
感谢分享,资料有救想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