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交通灯控制电路仿真+程序

楼主(2017-12-23):
交通灯控制电路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

//功能:交通灯控制程序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//包含头文件reg51.h,定义了51单片机的专用寄存器

unsigned char t0,t1;         //定义全局变量,用来保存延时时间循环次数
unsigned count=0;
unsigned char time=60;
sbit wei1=P3^6;
sbit wei2=P3^7;

unsigned char code sum[]={0x3f,0x06,0x5b,
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
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                //@12.000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 = 2;
                j = 239;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--i);
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wei1=0;
        P2=sum[time/10]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ei1=1;

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wei2=0;
        P2=sum[time%10]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ei2=1;

}

void int_3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值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time--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6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display();

}

void delay0_5s1()
{
   for(t0=0;t0<10;t0++)                //采用全局变量t0作为循环控制变量
   {
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值
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T1
   while(!TF0);       //查询计数是否溢出,即50ms定时时间到,TF1=1
   TF0=0;              //50ms定时时间到,将定时器溢出标志位TF1清零
   }
}
//函数名:delay_t1
//函数功能:实现0.5~128s延时
//形式参数:unsigned char t;
//          延时时间为0.5s×t
//返回值:无
void delay_t1(unsigned char t)
{
    for(t1=0;t1<t;t1++)            //采用全局变量t1作为循环控制变量
    delay0_5s1();
}

//函数名:int_0
//函数功能:外部中断0中断函数,紧急情况处理,当CPU响应外部中断0的中断请求时,
//          自动执行该函数,实现两个方向红灯同时亮10 s
//形式参数:无
//返回值:无
void int_0()  interrupt 0             //紧急情况中断
{
unsigned char i,j,k,l,m,n,o;
i=P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护现场,暂存P1口、t0、t1、TH1、TL1
j=t0;
k=t1;
l=TH1;
m=TL1;
n=TH0;
o=TL0;
P1=0xd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两个方向都是红灯
delay_t1(2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0 s
P1=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现场,恢复进入中断前P1口、t0、t1、TH1、TL1
t0=j;
t1=k;
TH1=l;
TL1=m;
TH0=n;
TL0=o;
}
//函数名:int_1
//函数功能:外部中断1中断函数,特殊情况处理,当CPU响应外部中断1的中断请求时,
//                   自动执行该函数,实现A道放行5 s
//形式参数:无
//返回值:无
void int_1() interrupt 2          //特殊情况中断
{
unsigned char  i,j,k,l,m,n,o;
E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中断
i=P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护现场,暂存P1口、t0、t1、TH1、TL1
j=t0;
k=t1;
l=TH1;
m=TL1;
n=TH0;
o=TL0;
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中断
P1=0xf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道放行
delay_t1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 s
E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中断
P1=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现场,恢复进入中断前P1口、t0、t1、TH1、TL1
t0=j;
t1=k;
TH1=l;
TL1=m;
TH0=n;
TL0=o;

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中断
}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;
        TMOD=0x1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1设置为工作方式1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值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允许位
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
        I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
        EX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外部中断1中断允许位
        I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外部中断1为下降沿触发

while(1)
{

   P1=0xf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绿灯,B红灯,延时55 s
   delay_t1(110);
   for(k=0;k<3;k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绿灯闪烁3次
    {P1=0xf3;
     delay0_5s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0.5 s
     P1=0xfb;
     delay0_5s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0.5 s
     }
   P1=0xe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黄灯,B红灯,延时2 s
   delay_t1(4);
   P1=0xd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红灯,B绿灯,延时55 s
   delay_t1(110);
   for(k=0;k<3;k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绿灯闪烁3次
    {P1=0xde;
     delay0_5s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0.5 s
     P1=0xdf;
     delay0_5s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0.5 s
     }
   P1=0xd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红灯,B黄灯,延时2 s
   delay_t1(4);
    }
  }

交通灯控制电路仿真

网友A:
为什么数码管没有时间显示?。。。QAQ

网友B(2020-06-28):
问一下两个while一起用可以吗?

网友C:
你好,按你这个做出来,数码管不显示数值咋一直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