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智能调光台灯原理图,PCB图和程序

楼主(2017-12-23):
调光台灯PCB图:

PDF格式
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单片机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//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       变量范围0~255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      //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       变量范围0~65535

sbit SCL=P2^2;                //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,连接ADC0832SCL脚
sbit DO=P2^3;                //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,连接ADC0832DO脚
sbit CS=P2^0;                //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,连接ADC0832CS脚

sbit red = P1^4;           //红色指示灯

sbit td_led = P3^5;    //台灯

uchar f_pwm_l ;          //越小越亮

bit flag_moshi;

uchar dangwei;   //档位

uchar guangxian;            //光线的显示变量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m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ms(uint q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}

/***********读数模转换数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,再来读本函数,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,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1  1  0 通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1  1  1 通道
unsigned char ad0832read(bit SGL,bit OD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,value=0,value1=0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O=1;
                CS=0;                //开始
                SCL=1;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个上升沿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O=SGL;
                SCL=1;          //第二个上升沿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O=ODD;
                SCL=1;           //第三个上升沿
                SCL=0;           //第三个下降沿
                DO=1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L=0; //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校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1>>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1+=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S=1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==value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与校验数据比较,正确就返回数据,否则返回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value;
        return 0;
}

uchar key_can;
/********************独立按键程序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key_new;
        key_can = 20;
        if((P2 & 0xf0) != 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);
                if(((P2 & 0xf0) != 0xf0) && (key_new == 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ew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2 & 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0:  key_can = 3;  break;         //左边第1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0:  key_can = 2;  break;         //左边第2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0:  key_can = 1;  break;         //左边第3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d = 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2(2,0,key_can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key_new = 1;
}

/***************档位***************/
void led_dangwei(uchar dat)
{
        switch(da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TR0 = 0;         //最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_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TR0 = 1;         //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pwm_l = 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TR0 = 1;         //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pwm_l = 4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TR0 = 1;         //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pwm_l = 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TR0 = 1;         //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pwm_l = 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TR0 = 1;         //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pwm_l = 9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TR0 = 1;         //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pwm_l = 9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TR0 = 0;         //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_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按键处理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with()
{
        if(key_can == 1)          //设置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moshi = ~flag_moshi;
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_moshi == 1)          //手动模式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2)   //加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ngwei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ngwei >= 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ngwei = 7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3)   //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ngwei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ngwei 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dangwei(dangwei) ;    //档位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        EA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MOD |= 0X21;          //定时器1工作方式1
        ET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 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Main()
* 功能 : 主函数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flag_200ms;
        P0 = P1 = P2 = P3 = 0xff;           //初始化单片机IO口为高电平        write_string(2,0,"     :  :        ");
        time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 red = 0;
        f_pwm_l = 99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<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with()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moshi == 0)          //自动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d = 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d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手动模式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moshi == 0)          //自动模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uangxian <= 20)             //开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         //最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_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 if(guangxian >= 80)        //关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         //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_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pwm_l = guangxia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lag_200ms ++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200ms >= 2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2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angxian = ad0832read(1,0); //采集光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angxian = guangxian * 99 / 255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0用做单片机模拟PWM 调节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 //调用定时器0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_l;
        TH0=0xfe;    //    定时10ms中断一次
        TL0=0x0c;         //500us
        if(td_led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_l+=3;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_l > f_pwm_l)   //高电平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_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f_pwm_l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_led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_l+=3;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_l  > 100 - f_pwm_l)                  //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_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_led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:
下载看看,楼主有做出实物吗

网友A:
附件里根本没有PCB文件,好坑

网友B(2018-05-21):
楼主可否讲解一下他的数模转换部分

网友C(2021-08-07):
楼主这个数模转化主要是转换什么信号啊?光源的亮度调节是使用的PWM吗?

网友D:
使用的PWM光源的亮度调节,能否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。

网友E:
我也有做过一个相同的,但种在最后的时候会闪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