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电路DAC0832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设计遇到问题

楼主:
各位兄弟:                 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数电的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设计,要求0-9.9V电压输出。目前数码管显示已完成,输出电有2个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1、输出电压的数值大小为数码管显示的1/10。
                  2、输出电压在数码管从0.9变1.0V时,输出电压变化不规律,之所以引起这个问题,是控制个位的DAC0832输出数据连线不正确引起,麻烦各位同仁帮忙看下,怎么解?小弟先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A(2017-12-24):
将电路稍作调整,当调整按钮0-0.9V时,输出电压能够输出0-0.9V;但当调整到1.0V时,输出电压变为1.60V,这是为什么啊,求各位路过的大神帮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