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自动控制水位仿真设计与程序源码

楼主(2017-12-23):
利用超声波检测水位,当水位低于某点时,开启继电器,继电器可接水泵
做个超声波检测水位的设计,当水位H低于L时,则利用水泵进行补水并进行报警。
当水位H高于M时关闭水泵并进行报警,不进行补水,当H大于L小于M时,不进行任何处理。
水泵由继电器控制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"lcd.h"
#include"key.h"

sbit Trig = P2^1;
sbit Echo = P2^0;

sbit K0=P2^2;
sbit K1=P2^3;
sbit beep=P1^0;

unsigned char code ASCII[15] =    {'0','1','2','3','4','5','6','7','8','9','.','-','M'};

       unsigned int  time=0;
           unsigned long S=0;
           bit      flag =0;
           bit                 min = 0;
           int      cont;
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disbuff[4]           ={ 0,0,0,0,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onut(void)
        {
 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 TH0=0;
         TL0=0;

         S=(time*1.7)/100+1;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 if((S>=700)||flag==1) //超出测量范围显示“-”
         {
          flag=0;

          t[1][6]=ASCII[11];
          t[1][8]=ASCII[11];
          t[1][9]=ASCII[11]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disbuff[0]=S%1000/100;
          disbuff[1]=S%1000%100/10;
          disbuff[2]=S%1000%10 %10;
          t[1][6]=ASCII[disbuff[0]];
          t[1][8]=ASCII[disbuff[1]];
          t[1][9]=ASCII[disbuff[2]];
         }
         display(t[0],t[1]);
         if(min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cont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nt==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o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}

void zd0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//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,超过测距范围
  {
    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溢出标志
  }

void  StartModul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模块
  {
          Tri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一次模块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Trig=0;
  }
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100,j;
        for(;ms;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--j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void)
{

 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1;
         TH0=0;
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
        InitLcd1602();
        beep=0;
        K0=1;
        K1=1;
        min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hile(KEY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Module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   Con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>MAX||S<LI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S<LIN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K0=0;
                  K1=1;
                  min=1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3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Module()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     Con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>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S>MAX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K0=1;
                  K1=1;
                  min=1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3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Module()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03-03):
哈哈,不错不错,刚好在家搞个自动抽水机

网友B(2018-11-28):
没有仿真啊

网友C(2019-06-02):
这个可以用吗

网友D(2020-05-10):
S=(time*1.7)/100+1,这+1啥意思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S=(time*1.7)/100+1,这+1啥意思

测距离

网友F(2021-01-29):
这个不错,就是打不开你的图纸,是什么版本的软件?

网友G(2021-11-26):
我运行的时候不出数据,不显示??为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