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什么接口?有没有这个接口的封装

楼主(2017-12-23):
有人知道这个接口叫什么名字吗,有没有这个接口的封装

网友A:
杜邦2541 双排插座 2*4

网友B:
2*4双排直插母座,封装就是用2*4的直插排针的封装即可,间距为2.54m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BY女巫大人 (勿复制)

网友C:
4*2双排母座,每个孔的间距均为100mil

网友D:
排母,首先你在哪看到的?
如果在网店看到的,你就看网店里的尺寸信息,自己画现代战争,或者看看AD自带的封装里有没有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