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IC卡proteus仿真与源码

楼主(2017-12-23):
基于51单片机的IC卡仿真,仿真效果。
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lcd.h"

unsigned char Rec_Buffer[4];
#define DELAY_IIC_TIME 60
#define TRUE 1
#define FALSE 0

sbit SCL=P1^0;        //时钟线
sbit SDA=P1^1;          //数据线

unsigned int money;

bit err_flag;

//PC发送的命令
#define CardID_Addr         0x00        //卡号 地址          00~02
#define Password_Addr   0x0a        //密码                     0a~0d
#define Money_Addr             0x0f        //金额                   0f~10

#define COM_RD_CARD 0x45   //上位机发的读卡命令
#define COM_WR_CARD 0x67        //上位机发的写卡命令
#define COM_ADD_MONEY 0xab        //上位机发的充钱命令
#define COM_DEC_MONEY 0x89        //上位机发的扣钱命令

#define COM_WR_ERROR  0xdd        //出错

#define FLAG_RD_OK        0x12                //上传的数据,表示读卡完毕
#define FLAG_WR_OK        0x34                 //上传的数据,表示写卡完毕
#define FLAG_RD_ER        0x56                //上传的数据,表示读卡错误
#define FLAG_WR_ER        0x78                //上传的数据,表示写卡错误
#define FLAG_NO_MONEY 0x9a                 //卡上金额不足
#define FLAG_FULL_MONEY 0xbc        //卡上金额过多

#define adr_mon_h 0x0f         //钱的高位地址
#define adr_mon_l 0x10

unsigned char Card_num[]={"ID:          "};
unsigned char Money_num[]={"MONEY:    .  "};

bit Check_Acknowledge(void);
void I2C_Start(void);
void I2C_Stop(void);
unsigned char Read_One_Byte(unsigned char);
unsigned char  ReadI2CByte(void);
void Send_0(void);
void Send_1(void);
void WriteI2CByte(unsigned char) ;
void Write_One_Byte(unsigned char,unsigned char);

/********** Function Definition 函数定义 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IIC(unsigned int t)
{
        while(t!=0)
        t--;
}

void I2C_Start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}

void I2C_Stop(void)
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}

void Send_0(void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}

void Send_1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}

bit Check_Acknowledge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/2);
        F0=SDA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/2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_IIC(DELAY_IIC_TIME);
        if(F0==1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return TRUE;
}

void WriteI2CByte(unsigned char b)
{
       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if((b<<i)&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1(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Send_0();
}

unsigned char ReadI2CByt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b=0,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IIC(10);
                F0=SDA;
                DELAY_IIC(10)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if(F0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b<<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b|0x0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b<<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b;
}

/**********以下为读写24c02的函数**********/
void Write_One_Byte(unsigned char addr,unsigned char thedata)
{
        bit acktemp=1;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WriteI2CByte(0xa0);
        acktemp=Check_Acknowledge();
        WriteI2CByte(addr);
        acktemp=Check_Acknowledge();
        WriteI2CByte(thedata);
        acktemp=Check_Acknowledge();
        I2C_Stop();
}

unsigned char Read_One_Byte(unsigned char addr)
{
        bit acktemp=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mydata;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WriteI2CByte(0xa0);
        acktemp=Check_Acknowledge();
        WriteI2CByte(addr);
        acktemp=Check_Acknowledge();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WriteI2CByte(0xa1);
        acktemp=Check_Acknowledge();
        mydata=ReadI2CByte();
        acktemp=Check_Acknowledge();
        return mydata;
        I2C_Stop();
}

char Num2Char(unsigned char ch)
{
        if(ch<=9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(ch+'0');
        else return (ch-10+'a');
}

void System_Init(void)
{
        TMOD=0x21;                //串行口初始化
        TH1=0xfd;TL1=0xfd;        //设定波特率  9600
        PCON=0x00;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T1
 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//串行口工作在方式1,并允许接收
          EA=1;
        ES=1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System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LCD_Init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//////////////此代码用来测试IIC读写/////////////////
#ifdef _IIC_DUBG
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_Byte(0,2); //ADD0 写入数据2
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_Byte(1,7); //ADD1 写入数据3
                 LCD_Wr_Char(0,0,Read_One_Byte(0)+'0');         //读取24C02 并在LM016显示
                 LCD_Wr_Char(1,0,Read_One_Byte(1)+'0');
#endif
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IIC测试结束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Money_num[6]=((money/10000)%10)+'0';
                  Money_num[7]=((money/1000)%10)+'0';
                  Money_num[8]=((money/100)%10)+'0';
                  Money_num[9]=((money/10)%10)+'0';
                  Money_num[11]=(money%10)+'0';

                LCD_Wr_String(0,0,Card_num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_String(0,1,Money_num);
        }

}

//IC卡读和写子程序,中断
void rxdata(void) interrupt 4 using 0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unsigned char rdbuf[20]; //读取卡中的数据缓冲
        unsigned char RxBuf[20];  //读取串口数据缓冲
        EA=0;
        for(i=0;i<2;i++) ////读取命令,第一个字节为命令字节,第二个字节为在第二个字节之后还有多少个字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RI);
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RxBuf[i]=SBUF;
        }

        if(RxBuf[1]!=0)          //如果字节数不是0,则继续读取剩余的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RxBuf[1]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R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Buf[2+i]=SBU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RxBuf[0]==COM_RD_CARD) //读卡命令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rdbuf[0]=Read_One_Byte(CardID_Addr);   //读卡中的ID号
                rdbuf[1]=Read_One_Byte(CardID_Addr+1);
                rdbuf[2]=Read_One_Byte(CardID_Addr+2);
                rdbuf[3]=Read_One_Byte(CardID_Addr+3);
                rdbuf[4]=Read_One_Byte(CardID_Addr+4);

                rdbuf[5]=Read_One_Byte(Money_Addr);
                rdbuf[6]=Read_One_Byte(Money_Addr+1);

                SBUF= COM_RD_CARD; //发送读卡命令返回PC
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7;j++) //发送卡数据返回PC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rdbuf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Card_num[3]=(rdbuf[0]>>4) +'0';
                  Card_num[4]=(rdbuf[0]&0x0f) +'0';
                  Card_num[5]=(rdbuf[1]>>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  Card_num[6]=(rdbuf[1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  Card_num[7]=(rdbuf[2]>>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  Card_num[8]=(rdbuf[2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  Card_num[9]=(rdbuf[3]>>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  Card_num[10]=(rdbuf[3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  Card_num[11]=(rdbuf[4]>>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  Card_num[12]=(rdbuf[4]&0x0f) + '0';

                  money=rdbuf[5]*256+rdbuf[6];
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xBuf[0]==COM_WR_CARD) //写卡命令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_Byte(CardID_Addr,RxBuf[2]); //写卡号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_Byte(CardID_Addr+1,RxBuf[3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_Byte(CardID_Addr+2,RxBuf[4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_Byte(CardID_Addr+3,RxBuf[5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_Byte(CardID_Addr+4,RxBuf[6]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_Byte(Money_Addr,RxBuf[7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_Byte(Money_Addr+1,RxBuf[8]);
                SBUF=COM_WR_CARD;while(!TI);TI=0;
                SBUF=COM_WR_CARD;while(!TI);TI=0;
                SBUF=COM_WR_CARD;while(!TI);TI=0;
                /*if((Read_One_Byte(CardID_Addr)!=RxBuf[2])
                 ||(Read_One_Byte(CardID_Addr+1)!=RxBuf[3])
                 ||(Read_One_Byte(CardID_Addr+2)!=RxBuf[4])
                 ||(Read_One_Byte(CardID_Addr+3)!=RxBuf[5])
                 ||(Read_One_Byte(CardID_Addr+4)!=RxBuf[6]))
                 err_flag=1;

                if(!err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COM_WR_CARD;while(!TI);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COM_WR_CARD;while(!TI);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COM_WR_CARD;while(!TI);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COM_WR_CARD;while(!TI);TI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COM_WR_ERRO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}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xBuf[0]==COM_ADD_MONEY) //充钱命令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money=Read_One_Byte(Money_Addr)*256+Read_One_Byte(Money_Addr+1);
                money += (RxBuf[7]*256 + RxBuf[8]);

                 if( Read_One_Byte(Money_Addr)!=(money/256)
                 || Read_One_Byte(Money_Addr+1)!=(money%25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_flag=1;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9-12-26):
我首先用Proteus8.6版本的按作者的原理图找到了元件并且连接好了对应的线,然后当我右键点击AT89C51的编辑源代码的时候,把作者的源代码输入进去显示有161处语法错误,但是当我用keil软件打开作者的代码就显示没有错误,所以我就想问问作者是不是用keil里面的.hex文件,就是proteus用的是汇编语言编辑源代码,但是作者用的好像是c'语言代码,这就在proteus里面显示有错误,所以就想问问作者怎么把keil里面的源代码添加到AT89C51处的编辑源代码处并且可以让他仿真成功,也就是说怎么实现keil和proteus里面的代码转换,或者怎么把keil里面的代码添加到proteus里面的AT89C51的编辑源代码处!

keil运行成功

keil运行成功

AT89C51编辑源代码错误

AT89C51编辑源代码错误

proteus里面的原理图

proteus里面的原理图

网友B(2020-04-19):
经过测试,单片机没有往上位机发信息

网友C:
proteus 新建工程时选no firmware,不用编辑源代码功能,用keil更改源码,使用keil编译的hex文件。

网友D:
我想问问 这仿真的结果显示MONEY0  那怎么体现扣费之类的功能呢

网友E(2025-02-26):
不能下载,也不知道IC卡模块接口的端口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