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中断为什么按一下数字跳10几下,这个也不好加delay吧

楼主(2017-12-23):
51单片机中断为什么按一下数字跳10几下,这个也不好加delay吧
需要如何设置呢
INT0,INT1中断 ,按一下按键跳了10几下
而且按键抬起来也会跳几下

请解释一下为什么 谢谢了!!

  • //主程序
  • void main()
  • {
  •         IE=0x85;
  •         PX0=1;        //中断优先
  •         IT0=1;
  •         IT1=1;
  •         while(1)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 Count_A=0;
  • 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 Count_B=0;
  •                 Show_Counts(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}
  • //INT0中断函数
  • void EX_INT0() interrupt 0
  • {
  •         Count_A++;
  • }
  • //INT1中断函数
  • void EX_INT1() interrupt 2
  • {
  •         Count_B++;
  • }

网友A:
按键没有消抖导致的按键多次触发中断

网友B:
用按键进行外部中断,同样是需要消抖的。就是要加delay!!!!!
时间还要加得大一点才好,因为按键消抖,包括按下消抖和松开消抖,这个也一样,所以delay时间稍长点好,不然就是你现在的现象。我是做过这个的,有点体会。

网友C:
加入按键防抖程序:读按键状态后延时10~20ms,再读一次按键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按键进行外部中断,同样是需要消抖的。就是要加delay!!!!!
时间还要加得大一点才好,因为按键消抖 ...

总工 ,因为我做了T0计时 和T1下降沿中断计数
T1加delay会不会影响计时器T0的进程,还是需要增加一个T0优先避免中断互相影响这个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入按键防抖程序:读按键状态后延时10~20ms,再读一次按键状态。

好的我试试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总工 ,因为我做了T0计时 和T1下降沿中断计数
T1加delay会不会影响计时器T0的进程,还是需要增加一个T0 ...

没有看到你的功能要求全部,所以不好说,我在这里仅就按键中断而言。
如果按键与时间是相关的,怎么解决可能的冲突,没有具体的内容不好说。
从你上面程序看,你不是用的T0、T1定时器,而是外部中断INT0、INT1。
你定时要多么精确?是按下就计时开始,还是怎么的?
你上面的程序,不是已经有优先级设置了吗?

网友D:
好像设置的有一点不丢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