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显示屏如何驱动?

楼主(2017-12-23):
这个显示屏如何让它亮起来?
就简单的亮起来就可以了

网友A:
gnd接低,vcc接高,res,cs,dc都接低就行了

网友B:
这个好像是12864不带汉字库的屏。只要它亮的话,加上电源嘛。

网友C:
SSD1306 oled12864各平台程序源码等详细资料
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94953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像是12864不带汉字库的屏。只要它亮的话,加上电源嘛。

不行啊,加上电源只有旁边的LED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像是12864不带汉字库的屏。只要它亮的话,加上电源嘛。

不行啊,加上电源只能让旁边的led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