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RST/Vpd管脚中的VPD使用

楼主(2017-12-24):
浏览贴吧的时候看到的,问题如图。求大神指教。

网友A:
我查阅了《STC15F2K60S2升级版51单片机》《STC89C51RC-RD _GUIDE-CHINESE旧版51单片机》《stc89c52》《STC90C51RC-RD _GUIDE-CHINESE》《STC90C51RC-RD+_GUIDE-CHINESE》《STC15》这么多51单片机芯片手册,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说有第二功能——后备电源功能。
这个问题不成立吧?!

网友B:
VPD是用来掉电期间,以保持内部RAM数据不丢失,当VCC下降到低于规定值值,而VPD其规定的电压范围内(5V+_0.51)时,VPD就向内部RAM提供备用电源

最早由Intel推出的i8051有这个功能,其它公司的芯片没有这个功能。

i8051 (1).pdf

网友C:
其实不必纠结太多,个人觉得只需要使用它的第一个功能(RESET复位)就可以啦,这个引脚的第二复用功能很少用到,或者说只有在某种情况下使用,本是新手,望见谅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BY女巫大人(勿复制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PD是用来掉电期间,以保持内部RAM数据不丢失,当VCC下降到低于规定值值,而VPD其规定的电压范围内(5V+_0.51) ...

谢谢

网友D(2022-03-23):
当VCC掉电或电压不足时,VPD段就会提供+5V电源,此时单片机一定会复位的,但即使复位,单片机一直处于正常的工作电压下,可以继续工作,从而保证了RAM中的数据不丢失,从而也就完成了后备电源的作用。

网友D:
复位是一定的,但VPD保证了单片机正常的工作电压,即使重启了RAM中的数据也不会丢失,单片机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