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8266-12F通电无法下载无法使用的问题,希望有朋友解决下

楼主(2017-12-24):
上网买的模块没有转接板直接焊接在了PCB上。无论怎么使用怎么接线 LED处位置要么一点点亮(很暗)要么不亮,模块根本没有工作,无法下载固件也无法正常使用。

后面上网买了一个带转接板的模块回来,把转接上面的模块和PCB板上面模块对换后,发现装在转接板上面后使用正常,下载和使用均可以。但是装在PCB板上面的就是不行。量电压正常。找了2天未找到问题。 我在网上看大家都只要VCC GND TX RX IO-0就可以使用为什么我的却不行。我把原理图贴上来希望大家帮帮忙

网友A:
检查电路板上元器件的布置,焊接或布线是否有误

网友B:
还有其他的引脚要处理,下载固件时 IO0,IO2,IO15分别为0,1,0;运行时为1,1,0。还有就是电源要800ma的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其他的引脚要处理,下载固件时 IO0,IO2,IO15分别为0,1,0;运行时为1,1,0。还有就是电源要800ma的电 ...

不是说250ma就行了? 意思是我只要接RX TX Io0 IO2 Io5 加正负就可以跑这个esp8266了对吗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不是说250ma就行了? 意思是我只要接RX TX Io0 IO2 Io5 加正负就可以跑这个esp8266了对吗

有没有哪个兄弟 不转转换板ok的可以说说嘛谢谢

网友C:
借用一下开发板的电源和串口....

ESP8266下载

ESP8266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