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问12864液晶显示位置的问题

楼主:
我一给12864液晶先写地址,然后再给他写数据,但是液晶显示老是跳了一个格。
我想要让他就是我给一个地址他就显示在那里,请问有什么办法?

网友A(2017-12-24):
问题可能不是你的程序或地址。
12864显示汉字,一个汉字占两个英文字符位。
你可以试试连着显示两个0,看看效果

网友B:
把程序贴上来看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把程序贴上来看看

谢谢了,问题我已经解决了!我用移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