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9C51单片机PWM仿真及源代码

楼主:
89C51PWM控制,包含源程序,仿真图

PWMH DATA 30H ;高电平脉冲的个数
PWM DATA 31H ;PWM周期
COUNTER DATA 32H
TEMP DATA 33H

ORG 0000H
AJMP MAIN
ORG 000BH
AJMP INTT0

ORG 0100H
MAIN:
        MOV SP,#60H ;给堆栈指针赋初值
        MOV PWMH,#02H ;
        MOV COUNTER,#01H
        MOV PWM,#15H
        MOV TMOD,#02H ;定时器0在模式2下工作
        MOV TL0,#38H ;定时器每200us产生一次溢出
        MOV TH0,#38H ;自动重装的值
        SETB ET0 ;使能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SETB EA ;使能总中断
        SETB TR0 ;开始计时
KSCAN:
        JNB P1.1,K1CHECK ;扫描KEY1,
        JNB P1.2,K2CHECK ;扫描KEY2,如果按下KEY2,跳转到KEY2处理程序
        SJMP KSCAN

K1CHECK:
        JB P1.1,K1HANDLE ;去抖动,如果按下KEY1,跳转到KEY1处理程序
        SJMP K1CHECK
K1HANDLE:
        MOV A,PWMH
        CJNE A,PWM,K1H0 ;判断是否到达上边界
        SJMP KSCAN ;是,则不进行任何操作
K1H0:
        MOV A,PWMH
        INC A
        CJNE A,PWM,K1H1 ;如果在加1后到达最大值
        CLR TR0 ;定时器停止
        SETB P1.0 ;P1.0为高电平
        SJMP K1H2
K1H1:
        CJNE A,#02H,K1H2 ;如果加1后到达下边界
        SETB TR0 ;重开定时器
K1H2:
        INC PWMH ;增加占空比
        SJMP KSCAN

K2CHECK:
        JB P1.2,K2HANDLE ;去抖动,如果按下KEY2,跳转到KEY2处理程序
        SJMP K2CHECK
K2HANDLE:
        MOV A,PWMH
        CJNE A,#01H,K2H0 ;判断是否到达下边界
        SJMP KSCAN ;是,则不进行任何操作
K2H0:
        MOV A,PWMH
        MOV TEMP,PWM
        DEC A
        CJNE A,#01H,K2H1 ;如果在减1后到达下边界
        CLR TR0 ;定时器停止
        CLR P1.0 ;P1.0为低电平
        SJMP K2H2
K2H1:
        DEC TEMP
        CJNE A,TEMP,K2H2 ;如果到达上边界
        SETB TR0 ;启动定时器
K2H2:
        DEC PWMH ;降低占空比
        SJMP KSCAN

INTT0:
        PUSH PSW ;现场保护
        PUSH ACC
        INC COUNTER ;计数值加1
        MOV A,COUNTER
        CJNE A,PWMH,INTT01 ;如果等于高电平脉冲数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3-04-21):
请问一下没有仿真文件出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