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单片机与ESP8266,怎么用单片机启动这个模块

楼主(2017-12-24):
   我在做一个单片机与ESP8266模块的小项目,目前遇到一个坎。就是怎么用单片机启动这个模块,怎么用单片机将AT指令写到模块中,使他成为一个服务器或是客户端。我通过用串口中断的方式,将命令写到WiFi模块,但是发现,怎么也写不进去。串口波特率,连接什么的没什么问题。求助大神,已经困扰好久了

网友A:
1、波特率是否正确。2、串口收发引脚是不是正确(收对发,发对收)。3、AT指令结尾是不是有\r\n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好!这是实际效果
物联网ESP8266固件版,手机wifi控制GPIO,APP和固件下载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 ...

我要接线图,现在模块通电不工作

楼主:
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,我目前在弄解析网络助手发过来的数据。“+IPD,0,1:0”,但是在解析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。正在苦恼中。。。有没有大神能帮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波特率是否正确。2、串口收发引脚是不是正确(收对发,发对收)。3、AT指令结尾是不是有\r\n

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要接线图,现在模块通电不工作

已经解决了,谢谢

网友D(2019-11-20):
楼主怎么解决的了,新人,也遇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