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国旗升降系统程序及仿真原理图资料

楼主:
国旗升降系统原理图如下

//此程序只供参考//
//升国旗中 还有万年历显示 现在没有加进去//
//下次我把他加进去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//宏定义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lcdbus P1
sbit RS = P3^0;
sbit RW = P3^1;
sbit E = P3^2;
//st7920字模取模方式为逐行式 顺向去摸
sbit  key1=P2^4;  //升国旗
sbit  key2=P2^5;  //升半旗
sbit  key3=P2^6;  //降国旗
sbit   zdbz1=P0^2;
sbit   zdbz2=P0^1;
sbit   zdbz3=P0^0;
uchar flag1,flag2,flag3,flag4,aa,bb,cc;    //flag4为正反转标志
uchar code table[]={0xf1,0xf2,0xf4,0xf8};
uchar tt,tt0,tt1;//定时器时间设置标志
uchar sj,sj1,sj2,sj3,gd1,gd13,gd12,gd11,gd2,gd21,gd22,gd23;//显示设置变量
uchar xx;//电机脉冲顺序变量
uint xh; //升半旗时候在最高点停留时间
/*自定义液晶字库中没有的字模*/
uchar code zdy[][32]={
{0x00,0x00,0x07,0x20,0x3C,0x20,0x04,0x20,0x04,0x20,0x04,0x24,0x7F,0xFE,0x04,0x20,
0x04,0x20,0x04,0x20,0x08,0x20,0x08,0x20,0x10,0x20,0x20,0x20,0x40,0x20,0x00,0x00},/*"升",0*/

{0x00,0x80,0x78,0xF8,0x49,0x10,0x52,0xA0,0x50,0x40,0x60,0xB0,0x53,0x4E,0x48,0x40,
0x4B,0xF8,0x68,0x40,0x52,0x40,0x43,0xFC,0x40,0x40,0x40,0x40,0x40,0x40,0x40,0x40},/*"降",1*/

{0x00,0x7C,0x3F,0x80,0x02,0x20,0x04,0x20,0x08,0x40,0x1F,0x80,0x03,0x20,0x0C,0x10,
0x3F,0xF8,0x10,0x8C,0x04,0xA0,0x08,0x90,0x10,0x88,0x20,0x84,0x42,0x84,0x01,0x00},/*"系",2*/

{0x10,0x40,0x10,0x20,0x23,0xFE,0x20,0x40,0x44,0x40,0xF8,0x88,0x09,0x04,0x13,0xFE,
0x20,0x94,0x7C,0x90,0x00,0x90,0x00,0x90,0x1D,0x12,0xE1,0x12,0x02,0x0E,0x04,0x00},/*"统",3*/

};
    //下面代码横是列地址 竖是行地址   16*64  拆开16*32+16*32*/
uchar code bmp1[]={
0x02,0x08,0x00,0x08,0x00,0x00,0x04,0x00,0x07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D0,0x06,0x04,0x08,0x03,0x02,0x00,0x38,0x8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41,0x00,0x09,0x43,0x00,0x04,0xA1,0x80,0x41,0xF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42,0x00,0x29,0x00,0x00,0x14,0x80,0x00,0x8E,0x00,0xE7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};

void csh();
void delay(uint z)     //0.1MS 准确延时     z=1
{
    uint x,y;
    for (x=0;x<z;x++)
      for(y=0;y<11;y++);

}
void busy()         //查忙
{  RS=0;
   RW=1;
   E=1;
   lcdbus=0xff;
   while((lcdbus&0x80)==0x80);
   E=0;
}
void write_com(uchar xiezl)         //写指令
{
   busy();
   RS=0;
   RW=0;
   E=1;
   lcdbus=xiezl;
   delay(5);
   E=0;
   delay(5);
}
void write_data(uchar xiesj)      //写数据
{
  busy();
  RS=1;
  RW=0;
  E=1;
  lcdbus=xiesj;
  delay(5);
  E=0;
  delay(5);
}

void write_tp(uchar code *p)      /*显示图片-*/
{
       uint j=0;
    uchar x,y,i;
       for(i=0;i<9;i+=8)
       for(y=0;y<32;y++)
         for(x=0;x<8;x++)
         {  write_com(0x36);        //扩充指令集
            write_com(y+0x80);      //行地址
            write_com(x+0x80+i);    //列地址
            write_com(0x30);
            write_data(p[j++]);
            write_data(p[j++]);
         }
}

void clrscreen()             //清液晶屏
{
   write_com(0x01);
   delay(10);
   }
void clrgdram()                 //清液晶ram
{
        uchar x,y;
        for(y=0;y<64;y++)
         for(x=0;x<16;x++)
         {  write_com(0x34);
            write_com(y+0x80);        //行地址
            write_com(x+0x80);     //列地址
            write_com(0x30);
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      }
   }
void lcdcsh()              //液晶初始化
{  delay(2000);
   write_com(0x30);
   delay(10);
   write_com(0x30);
   delay(5);
   write_com(0x0c);       //开显示(无游标、不反白)
   delay(10);
   write_com(0x01);       //清除显示,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
   delay(500);
   write_com(0x06);       //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,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
   delay(0);
}
void xianshi(uchar code *s)        //用指针显示字符串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各种字符都用字符串显示出来  方法简单

   while(*s>0)
    {
      write_data(*s);
      s++;
      delay(50);
   }
}

void jin88()          //液晶上电显示
{
   int i=0;
   write_com(0x01);
   delay(5);
   write_com(0x80);
   xianshi("题目:单片机控制");
   write_com(0x90);
   xianshi("国旗自动");
   write_com(0x95);
   write_com(0x88);
   xianshi("本项目由锦88独立");
   write_com(0x98);
   xianshi("制作完成");

}
void CGRAM()       //自定义  四个汉字字模
{
                   //四个汉字分别是  升降系统
     int i,j;
    int jj=0;
     write_com(0x30);
     for(j=0;j<4;j++)

     {
         write_com(0x40+jj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{
         write_data(zdy[j][i*2]);
         write_data(zdy[j][i*2+1]);
        }
        jj=jj+0x10;

     }
}

//电机部分
void djyz1()  //升国旗 正转
{
  clrscreen();
  write_com(0x81);
  xianshi("大家请起立");
  write_com(0x91) ;
  xianshi("奏国歌    国旗");
  write_com(0x95);          //调用自定义的CGRAM的代码
  write_data(0x00);
  write_data(0x00);
  write_com(0x89);
  xianshi("请行注目礼");
  delay(700000);
     //此处再加声音         用两个口控制apr9600 使其放音
  clrscreen();
  write_com(0x80);
  xianshi("国旗高度:000厘米");
  write_com(0x90);
  xianshi("所用时间: 00秒");

   flag4=1;    //电机正转
   TR1=1;
   xx=0;
   TR0=1;
   sj=0;
   gd1=0;
while(zdbz1)
{
/*此处再加声音         用两个口控制apr9600 使其放音             */
   write_com(0x84);
   write_data(0x7c);
   write_data(0x30+gd13); //时间高度自加
   write_com(0x85);
   write_data(0x30+gd12);
   write_data(0x30+gd11);
   write_com(0x94);
   write_data(0x7c);
   write_data(0x30+sj3);
   write_com(0x95);
   write_data(0x30+sj2);
   write_data(0x30+sj1);
}

   TR1=0;
   TR0=0;

   flag1=0;
   flag2=0;
   flag3=1;

}
void djyz2()   //升半旗       先正转 再反转
{
    clrscreen();
    write_com(0x81);
    xianshi("大家请起立");
    write_com(0x91) ;
    xianshi("奏国歌    国旗");
    write_com(0x95);          //调用自定义的CGRAM的代码 显示‘升’
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write_com(0x89);
    xianshi("请行注目礼");
    delay(700000);
     //此处再加声音
    clrscreen();
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xianshi("国旗高度:000厘米");
    write_com(0x90);
    xianshi("所用时间: 00秒");

    xx=0;
       flag4=1;    //电机正转
    TR1=1;
    TR0=1;
    sj=0;
    gd1=0;
    while(zdbz1)
    {
      write_com(0x84);
      write_data(0x7c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gd13);
      write_com(0x85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gd12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gd11);
      write_com(0x94);
      write_data(0x7c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sj3);
      write_com(0x95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sj2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sj1);
    }
    TR1=0;
    for(xh=0;xh<30000;xh++)
    {
      write_com(0x94);
      write_data(0x7c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sj3);
       write_com(0x95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sj2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sj1);
    }
    xx=4;
    flag4=0;    //电机反转
    gd21=gd11;
    gd22=gd12;
    gd23=gd13;
    TR1=1;
    while(zdbz2)
    {
      write_com(0x84);
      write_data(0x7c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gd13);
      write_com(0x85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gd12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gd11);
      write_com(0x94);
      write_data(0x7c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sj3);
      write_com(0x95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sj2);
      write_data(0x30+sj1);

    }
    TR1=0;
    TR0=0;
       flag1=0;
    flag2=0;
    flag3=1;
}
void djyz3()   //降
{
    xx=4;
    TR1=1;
    flag4=0;    //电机反转      此处没有时间高度显示
    while(zdbz3);
    TR1=0;
    csh();
    flag1=1;
    flag2=1;
    flag3=0;

}
void djyz()
{
     if    (aa==1)
     {
        aa=0;
        if(flag1)djyz1();
     }
     if(bb==1)
       {
         bb=0;
         if(flag2)djyz2();
       }
     if(cc==1)
       {
         cc=0;
         if(flag3)djyz3();
       }
}

void jpsm()      //键盘扫描
{
    do
    {
     if(((key1||key2)==1)||((key1||key3)==1)||((key3||key2)==1)    ) //防止两键同时按下
       {
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aa=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bb=1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cc=1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}while((aa||bb||cc)==0) ;
}
void csh()
{
   //初始化程序
   flag1=1;
   flag2=1;
   flag3=0;
   zdbz1=1;
   zdbz2=1;
   zdbz3=1;//三个干簧管  低电平时 电机停转
   sj=0;   //时间高度开始值0
   gd1=0;

   TMOD=0x11;
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//定时50ms
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TH1=(65536-100)/256;
   TL1=(65536-100)%256;      //定时0.1ms
   EA=1;
   ET0=1;
   ET1=1;
   TR0=0;
   TR1=0;
}
void yjcsxs()
{
    jin88();//液晶初始化后显示
/*因为升降系统无法直接 显示 我就自定义了四个字的字模*/
    write_com(0x94);          //调用自定义的CGRAM的代码
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write_data(0x00);           //
    delay(10);
    write_com(0x95);          //调用字库中没有的汉字
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write_data(0x02);          //
    write_com(0x96);
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write_data(0x04);          //
    delay(10);
    write_com(0x97);
    write_data(0x00);
    write_data(0x06);
    delay(10);
    /*再显示一幅图画*/
    clrscreen();
    clrgdram();
    write_tp(bmp1); //

}

void main()
{
    lcdcsh();//液晶初始化
    CGRAM();//定义字库中没有的字符 升降系统 四个字
       yjcsxs();

    csh();  //电机初始化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jpsm();//键盘扫描
     djyz();//电机运行
     }
}
void time1() interrupt 3       //定时器1控制电机正反转速度
{
       TH1=(65535-100)/256; //定时0.1ms
      TL1=(65535-100)%256;
      tt1++;
      if(flag4)    //正转
      {
            if(tt1==7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tt1=0;
              P2=table[xx++] ;      //P2口控制电机
                if(xx==4) xx=0;
             }
      }
      else      //反转
      {
         if(tt1==8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tt1=0;
               P2=table[--xx];
               if(xx==0) xx=4;
           }
      }
}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        //定时器0控制时间高度
{

    TH0=(65535-50000)/256;    //定时     50ms
    TL0=(65535-50000)%256;
      tt0++;
    tt++;
    if(tt0==6)
        {
          tt0=0;
          gd12=gd1%100/10;
          gd11=gd1%10 ;
          gd13=gd1/100;

          gd21=gd2%10;
          gd22=gd2%100/10;
          gd23=gd2/100;

          gd1++;
          gd2--;
           }
   if(tt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tt=0;
          sj1=sj%10 ;
          sj2=sj%100/10;
          sj3=sj/100;
          sj++ ;
        }

}

网友A(2017-12-24):
有没有一点常识,国旗只有升旗,降半旗和降旗,从未听过有升半旗的

网友B(2018-09-14):
连仿真文件都没有,就一张图,一段程序

网友C(2021-05-16):
十分感谢,但是可以讲讲流程不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
不完整的吗

网友C:
请问为啥电机不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