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GA2560主控自行车骑行监测器源码

楼主:
自行车骑行监测器,可以GPS定位,检测骑行速度,检测心率,同时将以上数据写入SD卡内进行保存,使用MEGA2560主控
SD卡的SPI接口 ** MOSI - pin 51 ** MISO - pin 50 ** CLK  - pin 52 ** CS   - pin 53

GPS的串口使用mega2560的串口1  Serial 1: Pin19 (RX) and Pin18 (TX);Pin13接一个LED显示GPS是否工作正常

两个霍尔传感器接在外部中断  Pin2 (interrupt 0), Pin3 (interrupt 1)

心跳指示灯在 Pin5   int fadePin = 5
int blinkPin = 14;

//#include"Arduino.h"
//#include "AllSerialHanding.h"
//#include "Interrupt.h"
//#include "SD_ReadWrite.h"
#include "all.h"
#define PROCESSING_VISUALIZER 1
#define SERIAL_PLOTTER  2
volatile int BPM;                   // int that holds raw Analog in 0. updated every 2mS
volatile int Signal;                // holds the incoming raw data
volatile int IBI = 600;             // int that holds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beats! Must be seeded!
static int outputType = SERIAL_PLOTTER;
String beat_data = " BPM:0 IBI:0 Signal:0";

void PulseSensor_SD_Write()
{
  SD_Write("test.txt",beat_data);  //脉冲数据写入SD卡中PulseSensor.txt文件
}
//  Sends Data to Pulse Sensor Processing App, Native Mac App, or Third-party Serial Readers.
void sendDataToSerial(char symbol, int data ){
    Serial.print(symbol);
    Serial.println(data);
  }
void serialOutput(){   // Decide How To Output Serial.

  switch(outputType){
    case PROCESSING_VISUALIZER:
      sendDataToSerial('S', Signal);     // goes to sendDataToSerial function
      break;
    case SERIAL_PLOTTER:  // open the Arduino Serial Plotter to visualize these data
      Serial.print(BPM);
      Serial.print(",");
      Serial.print(IBI);
      Serial.print(",");
      Serial.println(Signal);
      beat_data=" BPM:"+String(BPM)+" IBI:"+String(IBI)+" Signal:"+String(Signal);

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break;
  }

}

//  Decides How To OutPut BPM and IBI Data
void serialOutputWhenBeatHappens(){
  switch(outputType){
    case PROCESSING_VISUALIZER:    // find it here https://github.com/WorldFamousElectronics/PulseSensor_Amped_Processing_Visualizer
      sendDataToSerial('B',BPM);   // send heart rate with a 'B' prefix
      sendDataToSerial('Q',IBI);   // send time between beats with a 'Q' prefix
      break;

    default:
      break;
  }
}

// SET THE SERIAL OUTPUT TYPE TO YOUR NEEDS
// PROCESSING_VISUALIZER works with Pulse Sensor Processing Visualizer
//      https://github.com/WorldFamousElectronics/PulseSensor_Amped_Processing_Visualizer
// SERIAL_PLOTTER outputs sensor data for viewing with the Arduino Serial Plotter
//      run the Serial Plotter at 115200 baud: Tools/Serial Plotter or Command+L

void ledFadeToBeat(){
    fadeRate -= 1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set LED fade value
    fadeRate = constrain(fadeRate,0,255);   //  keep LED fade value from going into negative numbers!
    analogWrite(fadePin,fadeRate);          //  fade LED
  }

void Pulse_Init(){
  pinMode(blinkPin,OUTPUT);         // pin that will blink to your heartbeat!
  pinMode(fadePin,OUTPUT);          // pin that will fade to your heartbeat!
//  Serial.begin(115200);             // we agree to talk fast!
  interruptSetup();                 // sets up to read Pulse Sensor signal every 2mS
   // IF YOU ARE POWERING The Pulse Sensor AT VOLTAGE LESS THAN THE BOARD VOLTAGE,
   // UN-COMMENT THE NEXT LINE AND APPLY THAT VOLTAGE TO THE A-REF PIN
//   analogReference(EXTERNAL);
}

//  Where the Magic Happens
void Pulse_Allot(){

    serialOutput() ;

  if (QS == true){     // A Heartbeat Was Found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