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大神来指导下,为什么p2.3口的电平不产生跳变,在二次输入密码时跳变为低电平?

楼主:
这是一个电子密码锁的程序,初始密码输入后选择1在输入密码,这时P2.3却无法变为低电平,请大神看看有什么问题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.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RS = P2^0;
sbit RW = P2^1;
sbit E = P2^2;
sbit P2_3 = P2^3;
sbit P2_4 = P2^4;
sbit P2_5 = P2^5;
sbit reset = P2^6;
sbit Sound = P2^7;
sbit scl = P3^6;
sbit sda = P3^7;
sbit led = P3^0;

uchar scan_1[6];
uchar password_1[7];
uchar newpassword_1[6];
uchar password_4[7]={0,0,0,0,0,0,1};
uchar code scan[6]={"******"};
uchar code table[]={0x7b,0xed,0xeb,0xe7,0xdd,0xdb,0xd7,0xbd,0xbb,0xb7,0x7d,0x77};
uchar code table1[]={"Input Code"};
uchar code table2[]={"Function Select"};
uchar code table3[]={"Input Code Again"};
uchar code table4[]={"[1]Open [2]Reset"};
uchar code table5[]={"Input New Code"};
uchar code table6[]={"Comfirm New Code"};
uchar code table7[]={"Success!"};
uchar code table8[]={"Failure!"};
uchar code table9[]={"Warning!"};

uchar code Array1[]={ 0x1C, 0x20,0x20, 0x20,0x1C,0x20,0x18,0x20, 0x20,0x80,0xFF,0x20};

void Read_Code(uchar password[],uchar address,uchar num);
void Write_Code(uchar Data[],uchar address,uchar num);
void Start();
void stop();
void Ack();
void NoAck();
uchar read_byte();
void write_byte(uchar date);
void lcd_init();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;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e);
void delay();
void delay_ms(uint z);
void print(uchar tab[],uchar len,uchar loc,bit res);
void num9();
void num10();
void num11();
void Test1();
void Test2();

void Sound_Delay(uchar n);
void Music();
void Alarm();
void Music1();
void errorMusic(uint t);

char scan_num=-1;           //键盘号数
uchar scan_len=0;           //输入数的长度
uchar yes,key,flag;

uchar Sound_Signal;//定义音符大小
uchar Sound_Pace;//定义节拍大小
uchar Counter1;
uchar error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P2_3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密码锁关
        P2_4 = 1;
        P2_5 = 1;
        Sound = 1;
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外部中断0
        I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0下降沿触发
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工作方式1
        TH0=0xff;
        TL0=0xff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
        P1=0xf0;

        led = 1;

        if( reset == 0)          //如果键按下,则密码清零,恢复出厂设置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de(password_4,0,6);

        Read_Code(password_1,0,7);                  //从24C02中读密码

        if(password_1[6] == 1)            //之前对各卡的第七位分别写入1,2,3
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if(password_1[6] == 2)
                flag = 2;
        if(password_1[6] == 3)
                flag = 3;

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can_num!=-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can_num<=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9();       //数字0~9处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can_num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0();      //删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can_num==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can_len == 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1();      //确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si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 == 2)   //再次输入新密码后确认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2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1();          //提示"Input Code"输入的密码确认后判断是否正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Read_Code(uchar password[],uchar address,uchar num)           //从24C02中读数据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num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信号
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控制字
                A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答信号
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address+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地址
                A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答信号
                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信号
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0xa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控制字
                A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答信号
                password[i] = read_byte();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        NoA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非应答信号
                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    }
}

void Write_Code(uchar Data[],uchar address,uchar num)        //把数据写到24C02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num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信号
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控制字
                A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答信号
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address+i);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
                A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答信号
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Data[i]);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A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答信号
                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}
}

void Start()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信号
{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delay();
}

void stop()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{
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delay();
}

void Ack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答信号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while((sda == 1)&&(i < 250))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delay();
}

void NoAck()  //非应答信号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();
}

uchar read_byte()         //读字节数据
{
        uchar i,k;
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for(i = 0;i < 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k = (k<<1)|sda;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;
}

void write_byte(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  //写字节数据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temp = date;
        for(i = 0;i < 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temp<<1;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sda = CY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delay();
}

void lcd_init()
{
        //uchar i;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16*2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接口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                //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清0,数据指针清0
        write_com(0x80 + 0x03);        //设置数据地址指针位置
        /*for(i = 0;i <1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table1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}与下句语句等价 */
        print(table1,10,0x83,1); //LCD显示“Input Code”
}

/*LCD显示,输出函数*/
void print(uchar tab[],uchar len,uchar loc,bit res)
{
        uchar i,n;
        if(res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             //光标复位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com(lo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起始位置
        for(n=0;n<len;n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=tab[n]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i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n=len;n<6;n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3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空格
        }
}
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                 //向LCD写命令
{
        RS = 0;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P0 = com;
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E = 1;
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E = 0;
}
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   //向LCD写数据
{
        RS = 1;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P0 = date;
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E = 1;
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E = 0;
}

/*按下键盘产生中断,中断程序*/
void EX_INT0() interrupt 0
{
        uchar aa,bb,i,j;
        EA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关总中断
        P1 = 0xf0;
        if((P1 & 0xf0) != 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        if((P1 & 0xf0) != 0x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 = 0xf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P1 & 0xf0) != 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b = 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b == table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_num = 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 = _crol_(aa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P1 = 0xf0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}

/*输入数字0~9处理函数*/
void num9()
{
        uchar i;

        if(scan_len>5)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
        if(yes == 1)                  // 提示“Input Code”输入正确密码后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scan_num == 1)           //键1开锁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si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_num=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_3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_3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_4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 ==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_3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_4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_5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1,10,0x83,1); //LCD显示“Input Code”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can_num == 2)                //键2设置新密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si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5,14,0x81,1); //LCD显示“Input New Code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_num=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1;
                }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Music();
        scan_1[scan_len] = scan_num;
        //scan[scan_len] = scan_num + 48;
        scan_len++;
        print(scan,scan_len,0xc5,0);          //显示密码值
        scan_num=-1;
        if(key == 1)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6位新密码后,提示“Comfirm New Code”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can_len == 6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_le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wpassword_1[i] = scan_1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6,16,0x80,1);            //LCD显示“Comfirm New Code”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删除键*/
void num10()
{
        if(scan_len>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usic();
                scan_len=scan_len-1;//字符串的长度减少一位
                print(scan,scan_len,0xc5,0);  //显示输入值删除一位后的新值
                scan_num=-1;
        }
}

/*确认键*/
void num11()
{
//        if(scan_len == 0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return;
//        }
        scan_num=-1;
        scan_len=0;
}

void Test1()         //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f((password_1[0]==scan_1[0])&&(password_1[1]==scan_1[1])&&(password_1[2]==scan_1[2])&&(password_1[3]==scan_1[3])&&(password_1[4]==scan_1[4])&&(password_1[5]==scan_1[5]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yes=1;
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2,15,0x81,1);
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4,16,0xc0,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yes=0;
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3,16,0x80,1); //LCD显示“Input Code Again”
                error++;
                if(error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9,8,0x84,1); //LCD显示“Warning!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10;i++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Music(9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Music(1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1,10,0x83,1); //LCD显示“Input Code”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void Test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修改密码时两次输入的密码是否相同
{
        if((newpassword_1[0]==scan_1[0])&&(newpassword_1[1]==scan_1[1])&&(newpassword_1[2]==scan_1[2])&&(newpassword_1[3]==scan_1[3])&&(newpassword_1[4]==scan_1[4])&&(newpassword_1[5]==scan_1[5]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de(newpassword_1,0,6);        //向24c02写入新密码
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7,8,0x84,1); //LCD显示“Success!”
                Alarm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Read_Code(password_1,0,6);
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1,10,0x83,1); //LCD显示“Input Code”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8,8,0x84,1); //LCD显示“Failure!”
                Music1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print(table1,10,0x83,1); //LCD显示“Input Code”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    Counter1++;        //节拍次数计数
        TH0=0xd8; //定义单位节拍的延时大小
        TL0=0xef;
}

void Music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声
{
        Sound_Signal=Array1[0];
        Sound_Pace=Array1[1]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//当节拍数未达到时候,继续循环,产生该音调的声音
        while(Counter1!=Sound_Pac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ound=~Sound;
                Sound_Delay(Sound_Signal);
        }
        Counter1=0;//节拍计数器置0,进入下一个音调
        TR0=0;
}

void Alarm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密码成功后的声音
{
        Sound_Signal=Array1[2];
        Sound_Pace=Array1[3]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//当节拍数未达到时候,继续循环,产生该音调的声音
        while(Counter1!=Sound_Pac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ound=~Sound;
                Sound_Delay(Sound_Signal);
        }
        // i++;
        Counter1=0;//节拍计数器置0,进入下一个音调
        TR0=0;
}

void Music1()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密码失败后的声音
{
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while(i<1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ound_Signal=Array1[i];
                Sound_Pace=Array1[++i];
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T0
                while(Counter1!=Sound_Pac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=~Soun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nd_Delay(Sound_Signal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nter1=0;
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}
}

void errorMusic(uint t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0;i<10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ound=~Sound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t;j++);
        }
}

void Sound_Delay(uchar n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while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;
        }
}

void delay(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1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20;j>0;j--);
}

void delay_ms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 = z;x > 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 = 110;y > 0;y--);
}

p2.3应产生跳变与1N4001连接使二极管亮起来

p2.3应产生跳变与1N4001连接使二极管亮起来

网友A(2017-12-24):
不是1N4001而是74ls04连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