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d4004语音模块单片机源程序与电路原理图等资料

楼主:
isd4004语音模块全部资料,分享一下,共同学习

ISD4004模块和控制板的接线方法:
ISD4004模块   51单片机系统板
VCC           VCC
GND           GND
SS            P1.0
MOSI          P1.1
MISO          P1.2
SCLK          P1.3
IN            P1.4
RAC           P1.5
LED           P1.6

单片机源程序如下(1.录25段,可重复查询地址):
/*   忠兴编辑
经过长时间的调试,本程序已经通过验证?
  请亲们方向使用。
*/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调试要求:
  1.MCU:AT89S52芯片
  2.晶振:12MHz
  使用说明:
  AN(本店的控制板上该按键标号为UP)为放音键
  SET_KEY(本店控制板上标号为SET)为录音键。
  开机时只允许录音键使用,放音键不能使用。
  允许放音后,录音键就失效。
  录音操作:按住SET键就进入录音模式,放开就停止录音
            再按就再进入录音模式,如此循环操作,将所
            有的语言分段一次性录完。本程序最多录25段,
             25段的时间不超过芯片的总时间
  放音操作:录好因后,在不断电或不复位单片机的情况下
             按AN键就放音,每按一次放一段。
  录放音时操作时,1602会将该段语音的开始和结束地址进行显示。
本程序的功能就在这里,可以清晰的知道每段语音的起始地址,
并且在不断电或不复位单片机的情况下可进行循环查询地址。
4004系列语音的地址很不好找,相信有些亲们应该深有体会,
本人从网上找了很多通过ISP通信读取地址的程序经过验证都失败了,
可是很多时候又需要知道录音的地址,经过思考,终于想出了自己的方法
来知道录音地址。下面介绍一下。
本程序计算地址的原理:(以ISD4004-8为例进行介绍)
4004-08的录音时间是8分钟,也就是480秒
4004-08的开始地址是A0,结束地址是A15,这样共有A15-A0=2421个地址
约等于2400个地址,也就是说时间480秒,地址是2400个,根据这个推论:
录音1秒,就走了2400/480=5个地址,本程序的编程原理就是由录音的时间
来推算语音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,经过验证,这样的编程原理是可行的。
本程序只适合知道自己录音的起始和结束地址,
对芯片原有的语音地址的查找不适合。
主意:录音时,按下录音键要等录音指示灯亮了才开始录音
录音完后松开录音键显示的地址才是本段语音的地址
放音时,要等本段语音播放完后显示的地址才是本段的地址0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//录音和放音键IO口定义:
sbit   AN=P2^6;//放音键控制接口
sbit    set_key=P2^7;//录音键控制口
// ISD4004控制口定义:
sbit SS  =P1^0;         //4004片选
sbit MOSI=P1^1;         //4004数据输入
sbit MISO=P1^2;         //4004数据输出
sbit SCLK=P1^3;         //ISD4004时钟
sbit INT =P1^4;         //4004中断
sbit STOP=P3^4;                //4004复位
sbit LED1 =P1^6;        //录音指示灯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LCD1602接口定义=====================
/*注意,P2.2到P2.4需要接上拉电阻
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#define LCM_Data     P0    //LCD1602数据接口
sbit    LCM_RW     = P2^3;  //读写控制输入端,LCD1602的第五脚
sbit    LCM_RS     = P2^4;  //寄存器选择输入端,LCD1602的第四脚
sbit    LCM_E      = P2^2;  //使能信号输入端,LCD1602的第6脚
//***************函数声明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   WriteDataLCM(uchar WDLCM);//LCD模块写数据
void    WriteCommandLCM(uchar WCLCM,BuysC); //LCD模块写指令
uchar   ReadStatusLCM(void);//读LCD模块的忙标
void    DisplayOne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ASCII);//在第X+1行的第Y+1位置显示一个字符
void    LCMInit(void);
void    DelayUs(uint us); //微妙延时程序
void    DelayMs(uint Ms);//毫秒延时程序
void    init_t0();//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
void    setkey_treat(void);//录音键处理程序
void    upkey_treat(void);//播放键处理程序
void    display();//显示处理程序
void    isd_setrec(uchar adl,uchar adh);//发送setrec指令
void    isd_rec();//发送rec指令
void    isd_stop();//stop指令(停止当前操作)
void    isd_powerup();//发送上电指令
void    isd_stopwrdn();//发送掉电指令
void    isd_send(uchar isdx);//spi串行发送子程序,8位数据
void    isd_setplay(uchar adl,uchar adh);
void    isd_play();
//程序中的一些常量定义
uint    time_total,st_add,end_add=0;
uint    adds[25];//25段语音的起始地址暂存
uint    adde[25];//25段语音的结束地址暂时
uchar   t0_crycle,count,count_flag,flag2,flag3,flag4;
uchar   second_count=170,msecond_count=0;
//second_count为芯片录音的起始地址,起始地址本来是A0,也就是160,
//我们从170开始录音吧。
#define Busy         0x80   //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主程序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main(void)
{
   LED1=0;//灭录音指示灯
   flag3=0;
   flag4=0;
   time_total=340;//录音地址从170开始,对应的单片机开始计时的时间就是340*0.1秒
   adds[0]=170;
   count=0;
   LCMInit();             //1602初始化
   init_t0();//定时器初始化
   DisplayOneChar( 0,5,'I'); //开机时显示000  ISD4004-X
   DisplayOneChar( 0,6,'S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7,'D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8,'4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9,'0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10,'0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11,'4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12,'-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13,'X')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display();//显示处理
          upkey_treat();//放音键处理
      setkey_treat();//录音键处理
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录音键处理程序
//从指定地址开始录音的程序就是在这段里面
void setkey_treat(void)
{
   set_key=1;//置IO口为1,准备读入数据
   DelayUs(1);
   if(set_key==0)
   {
      if(flag3==0)//录音键和放音键互锁,录音好后,禁止再次录音。如果要再次录音,那就要复位单片机,重新开始录音
      {
        if(count==0)//判断是否为上电或复位以来第一次按录音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st_add=17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st_add=end_add+3;
        }//每段语言间隔3个地址
        adds[count]=st_add;//每段语音的起始地址暂时
        if(count>=25)//判断语音段数时候超过25段,因为单片机内存的关系?
       //本程序只录音25段,如果要录更多的语音,改为不可查询的即可
        {//如果超过25段,则覆盖之前的语音,从新开始录音
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st_add=170;
           time_total=340;
        }
        isd_powerup(); //AN键按下,ISD上电并延迟50ms
                isd_stopwrdn();
                isd_powerup();
        LED1=1;//录音指示灯亮,表示录音模式
            isd_setrec(st_add&0x00ff,st_add>>8); //从指定的地址
        if(INT==1)// 判定芯片有没有溢出
        {
            isd_rec(); //发送录音指令
        }
        time_total=st_add*2;//计时初始值计算
        TR0=1;//开计时器
        while(set_key==0);//等待本次录音结束
        TR0=0;//录音结束后停止计时
        isd_stop(); //发送4004停止命令
        end_add=time_total/2+2;//计算语音的结束地址
        adde[count]=end_add;//本段语音结束地址暂存
        LED1=0; //录音完毕,LED熄灭
        count++;//录音段数自加
        count_flag=count;//录音段数寄存
        flag2=1;
        flag4=1;//解锁放音键
      }
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放音机处理程序
//从指定地址开始放本段语音就是这段程序
void upkey_treat(void)
{
   uchar ovflog;
   AN=1;//准备读入数据
   DelayUs(1);
   if(AN==0)//判断放音键是否动作
   {
     if(flag4==1)//互锁录音键
     {
        if(flag2==1)//判断是否为录音好后的第一次放音
        {
           count=0;//从第0段开始播放
        }
        isd_powerup(); //AN键按下,ISD上电并延迟50ms
                isd_stopwrdn();
                isd_powerup();
        st_add=adds[count];//送当前语音的起始地址
                isd_setplay(st_add&0x00ff,st_add>>8); //发送setplay指令,从指定地址开始放音
                isd_play(); //发送放音指令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20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INT==1); //等待放音完毕的EOM中断信号
                isd_stop(); //放音完毕,发送stop指令
                while(AN==0); //
                isd_stop();
        count++;//语音段数自加
        flag2=0;
        flag3=1;
        if(count>=count_flag)//如果播放到最后一段后还按加键,则从第一段重新播放
        {
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}

      }
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?
//发送rec指令
void isd_rec()
{
        isd_send(0xb0);
        SS=1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发送setrec指令
void isd_setrec(unsigned char adl,unsigned char adh)
{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isd_send(adl); //发送放音起始地址低位
        DelayUs(2);
        isd_send(adh); //发送放音起始地址高位
        DelayUs(2);
        isd_send(0xa0); //发送setplay指令字节
        SS=1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定时器0中断程序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0_crycle++;
        if(t0_crycle==2)// 0.1秒
        {
          t0_crycle=0;
      time_total++;
          msecond_count++;
      if(msecond_count==10)//1秒
      {
        msecond_count=0;
        second_count++;
        if(second_count==60)
        {
          second_count=0;
        }
      }
      if(time_total==4800)time_total=0;
     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
void init_t0()
{
           TMOD=0x01;//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1,定时器定时50毫秒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A=1;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//允许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0_crycle=0;//定时器中断次数计数单元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显示处理程序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uchar x;
        if(flag3==1||flag4==1)//判断是否有录音过或者放音过
        {
          x=count-1;
          if(x==255){x=count_flag-1;}
        }
        DisplayOneChar( 0,0,x/100+0x30);    //显示当前语音是第几段
        DisplayOneChar( 0,1,x/10%10+0x30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 0,2,x%10+0x30);
        if(flag3==0)//录音时显示本段语音的起始和结束地址
        {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0,st_add/1000+0x30);//计算并显示千位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1,st_add/100%1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2,st_add/10%1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3,st_add%1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4,'-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5,'-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6,end_add/100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7,end_add/100%1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8,end_add/10%1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9,end_add%10+0x30);
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4==1)//放音时显示本段语音的起始和结束地址
        {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0,adds[x]/100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1,adds[x]/100%1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2,adds[x]/10%1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3,adds[x]%1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4,'-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5,'-'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6,adde[x]/100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7,adde[x]/100%1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8,adde[x]/10%10+0x30);
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 1,9,adde[x]%10+0x30);
      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LCM初始化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LCMInit(void)
{
LCM_Data = 0;
WriteCommandLCM(0x38,0); //三次显示模式设置,不检测忙信号
DelayMs(5);
WriteCommandLCM(0x38,0);
DelayMs(5);
WriteCommandLCM(0x38,0);
DelayMs(5);
WriteCommandLCM(0x38,1); //显示模式设置,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
WriteCommandLCM(0x08,1); //关闭显示
WriteCommandLCM(0x01,1); //显示清屏
WriteCommandLCM(0x06,1); //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
WriteCommandLCM(0x0C,1); //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
DelayMs(100);
}
/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写数据函数: E =高脉冲 RS=1 RW=0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WriteDataLCM(uchar WDLCM)
{
ReadStatusLCM(); //检测忙
LCM_Data = WDLCM;
LCM_RS = 1;
LCM_RW = 0;
LCM_E = 0; //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
LCM_E = 0; //延时
LCM_E = 1;
}
/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写指令函数: E=高脉冲 RS=0 RW=0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WriteCommandLCM(unsigned char WCLCM,BuysC) //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
{
if (BuysC) ReadStatusLCM(); //根据需要检测忙
LCM_Data = WCLCM;
LCM_RS = 0;
LCM_RW = 0;
LCM_E = 0;
LCM_E = 0;
LCM_E = 1;
}
/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正常读写操作之前必须检测LCD控制器状态:E=1 RS=0 RW=1;
//  DB7: 0 LCD控制器空闲,1 LCD控制器忙。
// 读状态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(void)
{
LCM_Data = 0xFF;
LCM_RS = 0;
LCM_RW = 1;
LCM_E = 0;
LCM_E = 0;
LCM_E = 1;
while (LCM_Data & Busy); //检测忙信号
return(LCM_Data)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功 能:     在1602 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:第一行位置0~15,第二行16~31
//说 明:     第 X 行,第 y 列  注意:字符串不能长于16个字符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isplayOneChar( 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ASCII)
{
X &= 0x1;
Y &= 0xF; //限制Y不能大于15,X不能大于1
if (X) Y |= 0x40; //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+0x40;
Y |= 0x80; // 算出指令码
WriteCommandLCM(Y, 0); //这里不检测忙信号,发送地址码
WriteDataLCM(ASCII)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spi串行发送子程序,8位数据
void isd_send(uchar isdx)
{
        uchar isx_counter;
        SS=0;//ss=0,打开spi通信端
        SCLK=0;
        for(isx_counter=0;isx_counter<8;isx_counter++)//先发低位再发高位,依次发送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isdx&0x01)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SI=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S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dx=isdx>>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2);
      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stop指令(停止当前操作)
void isd_stop()//
{
        DelayUs(10);
        isd_send(0x30);
        SS=1;
        DelayMs(50)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发送上电指令
void isd_powerup()//
{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
2无限段录音程序,不可查询,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/*   忠兴店编辑
经过长时间的调试,本程序已经通过验证?
  请亲们方向使用。
*/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调试要求:
  1.MCU:AT89S52芯片
  2.晶振:12MHz
  使用说明:
  SET_KEY(本店控制板上标号为SET)为录音键。
  录音操作:按住SET键就进入录音模式,放开就停止录音
            再按就再进入录音模式,如此循环操作,将所
            有的语言分段一次性录完。
  录音时操作时,1602会将该段语音的开始和结束地址进行显示。
主意:录音时,按下录音键要等录音指示灯亮了才开始录音
录音完后松开录音键显示的地址才是本段语音的地址,本程序可以录255段,
但是总时间不能超过8分钟,因为本程序不可查询语言的地址,所有每录
一段语言就用笔手动记下起始和结束地址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//录音键IO口定义:
sbit    set_key=P2^7;//录音键控制口
// ISD4004控制口定义:
sbit SS  =P1^0;         //4004片选
sbit MOSI=P1^1;         //4004数据输入
sbit MISO=P1^2;         //4004数据输出
sbit SCLK=P1^3;         //ISD4004时钟
sbit INT =P1^4;         //4004中断
sbit STOP=P3^4;                //4004复位
sbit LED1 =P1^5;        //录音指示灯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LCD1602接口定义=====================
/* 注意,P2.2到P2.4需要接上拉电阻
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#define LCM_Data     P0    //LCD1602数据接口
sbit    LCM_RW     = P2^3;  //读写控制输入端,LCD1602的第五脚
sbit    LCM_RS     = P2^4;  //寄存器选择输入端,LCD1602的第四脚
sbit    LCM_E      = P2^2;  //使能信号输入端,LCD1602的第6脚
//***************函数声明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   WriteDataLCM(uchar WDLCM);//LCD模块写数据
void    WriteCommandLCM(uchar WCLCM,BuysC); //LCD模块写指令
uchar   ReadStatusLCM(void);//读LCD模块的忙标
void    DisplayOne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ASCII);//在第X+1行的第Y+1位置显示一个字符
void    LCMInit(void);
void    DelayUs(uint us); //微妙延时程序
void    DelayMs(uint Ms);//毫秒延时程序
void    init_t0();//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
void    setkey_treat(void);//录音键处理程序
void    display();//显示处理程序
void    isd_setrec(uchar adl,uchar adh);//发送setrec指令
void    isd_rec();//发送rec指令
void    isd_stop();//stop指令(停止当前操作)
void    isd_powerup();//发送上电指令
void    isd_stopwrdn();//发送掉电指令
void    isd_send(uchar isdx);//spi串行发送子程序,8位数据
//程序中的一些常量定义
uint    time_total,st_add,end_add=0;
uchar   t0_crycle,count;
uchar   second_count=170,msecond_count=0;
//second_count为芯片录音的起始地址,起始地址本来是A0,也就是160,
//我们从170开始录音吧。
#define Busy         0x80   //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主程序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main(void)
{
   LED1=0;//灭录音指示灯
   time_total=340;//录音地址从170开始,对应的单片机开始计时的时间就是340*0.1秒
   count=0;
   LCMInit();             //1602初始化
   init_t0();//定时器初始化
   DisplayOneChar( 0,5,'I'); //开机时显示000  ISD4004-X
   DisplayOneChar( 0,6,'S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7,'D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8,'4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9,'0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10,'0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11,'4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12,'-');
   DisplayOneChar( 0,13,'X')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display();//显示处理
          setkey_treat();//录音键处理
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录音键处理程序
//从指定地址开始录音的程序就是在这段里面
void setkey_treat(void)
{
   set_key=1;//置IO口为1,准备读入数据
   DelayUs(1);
   if(set_key==0)
   {
        if(count==0)//判断是否为上电或复位以来第一次按录音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st_add=17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st_add=end_add+3;
        }//每段语言间隔3个地址
        isd_powerup(); //AN键按下,ISD上电并延迟50ms
                isd_stopwrdn();
                isd_powerup();
        LED1=1;//录音指示灯亮,表示录音模式
            isd_setrec(st_add&0x00ff,st_add>>8); //从指定的地址
        if(INT==1)// 判定芯片有没有溢出
        {
            isd_rec(); //发送录音指令
        }
        time_total=st_add*2;//计时初始值计算
        TR0=1;//开计时器
        while(set_key==0);//等待本次录音结束
        TR0=0;//录音结束后停止计时
        isd_stop(); //发送4004停止命令
        end_add=time_total/2+2;//计算语音的结束地址
        LED1=0; //录音完毕,LED熄灭
        count++;//录音段数自加
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?
//发送rec指令
void isd_rec()
{
        isd_send(0xb0);
        SS=1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发送setrec指令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11-30):
超级好,谢谢大神

网友B:
早点发就好了,前端时间我做得实践作业就是这个

网友C(2019-04-09):
好东西参考一下

网友D(2019-10-04):
你好呀,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些,想请问一下这个芯片可以通过连接单片机之类的操作,将录音的音频发送出去吗?我们是想对录入的音频再进一步处理,或者有什么推荐的板子吗?谢谢了!

网友E(2019-11-26):
请问可以发给我吗

网友F(2020-03-20):
看着不错的样子

网友G(2020-11-29):
已经下载了资料,学习一下。

网友H(2025-03-09):
你好,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喇叭和咪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