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 STC89C51单片机P1.0口的key1,接在P0口的2个共阳Led发光

楼主(2017-12-24):
按下接在STC89C51单片机P1.0口的key1,接在P0口的2个共阳Led发光,按下接在单片机P1.1口的key2,
在P2 的1个共阴数码管显示2。求C语言编程。

网友A:
include<regx51.h>
sbit key1=P1^0;
sbit key2=P0^1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a)
{
  while(a--);
}
void main
{
  if(key1==0);
{
  delay(50);
  if(key1==0)
   P0=0xc0;
  while(key==0);
}
}
两个LED接到0.7,0.8位置的程序,数码管你的字形和字位分别接到哪个端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nclude
sbit key1=P1^0;
sbit key2=P0^1;

数码管接在P2口,共阴的接法显示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