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ED电路设计的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1W的灯珠Led,用USB供电,请教图对么?对的话限流电阻1欧姆对不?2k的下拉电阻用的对么?还有三极管前面的电阻取多大?为什么?

这是修改过后的电路图,三极管采用S9013是否合理?这次限流电阻是否合理?布局是否合理?
感谢@wulin提出的方案,由于本人没有MOS,只有三极管,本着不浪费原则,就先用三极管看能救活不。感谢@guoshu对我详细指点,非常感谢,我以改正,厚脸再次请教,还请指点!感谢各位对我的指点与纠正!!!!

网友A(2017-12-25):
画错了,不用三极管,直接串20欧电阻,电阻不能太小,小心烧毁usb口。

网友B:
低电压大电流还是用MOS管好,如果LED电特性一致性好也可以只用一个大功率限流电阻。

网友C:
设计原理图不对。

网友D:
电路设计不合理

网友E:
好像是不太对

网友D:
没事,还是说说,楼主的图本意是利用三极管以小电流驱动大电流负荷,想法没错。但限流电阻位置不对,3.4V电源改为5V常规电源,并连接限流电阻10欧即可(注意功率),另一端接三极管C极,同时接发光二极管。三极管基级下拉电阻2K可以,前面R1估算 查三极管参数,只要(5V-0.7V)/R1的电流值【5V是USB输出,0.7V是三极管导通时Ube,也是R2两端电压,该电流值是Ib】能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即可。其实没必要这么严谨,一般小功率三极管基极电流4毫安左右即可饱和导通,所以4.3V/4mA 近似1k, R1取1k即可。

网友F:
不对,led直接短路了

网友F:
R1取10k左右

网友G:
这个不合理,控制LED灯一般要控制电流,用MOS管,而且LED灯最好串一个电阻。

网友H:
错了呀,不能用三极管的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没事,还是说说,楼主的图本意是利用三极管以小电流驱动大电流负荷,想法没错。但限流电阻位置不对,3.4V电 ...

谢谢大神指点,小子在此谢过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低电压大电流还是用MOS管好,如果LED电特性一致性好也可以只用一个大功率限流电阻。

多谢大师,本人初入,有些不太了解,不过我会查资料的

网友J:
电路设计不对   二楼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