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dxp2004中滑动变阻器是什么样的,怎末查找啊

楼主(2017-12-24):
PROTELdxp2004中滑动变阻器是什么样的,怎末查找啊

网友A:
按元件引脚画原理图元件库,按元件引脚尺寸画pcb库元件。

网友B:
Miscellaneous Decices . IntLib 库中pot元件 这是基础 应该先看完书 再发问  批评一下

网友B:
pot元件是电位器 应该能代表你说的滑到变阻器吧

网友C(2018-08-21):
滑动变阻器可以用可调电阻RES VARISTOR

网友D(2021-02-25):
引用 网友B:
pot元件是电位器 应该能代表你说的滑到变阻器吧

没毛病

网友E:
应该是RES VARIABLE

网友F:
不用犟,POT就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