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-798第二次测试报告

楼主:
1、        在MEUN菜单里调频道无作用 //请测试  OK
2、        音量减到“0”复位后无声需按下音量加减才恢复正常 //OK
3、        不读游戏碟 //我这边的平台一直都是可以读的,让叶公看一下平台吧  OK
4、        角度测试左右两边有黑线 //我大概撤了一下,图像测试碟及其它的一些碟片是正常的,因为屏的效果只能兼容大部分情况,这个问题建议接受(待工程师确认)
5、        标题键复合PBC开关(读VCD)(请取消) //OK
6、        切换DVD制式屏闪 //切换制式关一下背光在打开,是正常的。说屏闪就没测到了(待工程师确认)
7、        在设置里按缺省值复原声音停顿一下 //建议接受(同以前旧软件的一样)OK

8、        浏览图片后按快进再按快退自动停止 (待工程师确认)
这个问题要说明一下:
你们前一个报告提了一个问题:播放完JPG ,MP3快进 快退

这个问题修改引起了,此问题 :浏览图片后按快进再按快退自动停止

解释:之前的(播放完JPG ,MP3快进 快退),不需要修改

原因:
播放MP3后,播放JPEG,属于 MP3 JPG COWORD 功能。因此,播放完JPG在返回文件列表界面,如果你没有重新选择播放MP3,方向键是不起作用的,是正常的。只要你重新选择一首MP3播放,快进 快退 功能便会正常

9、        PBC开状态按暂停,图像暂停声音不能暂停  //建议接受(待工程师确认)

10、        PAL\N  PAL\M无彩色 OK
11、        SECAM\DK信号有干扰(待确认)
12、        打SECAM\DK搜台后切到NTSC\M频道时再切回SECAM\DK时没彩色 OK

13、        在AUTO状态调色调后切换到PAL再切回到AUTO颜色自动复位,osd还是调节之后的数字  //这个问题我测了,我这边是正常的。不知道要怎么测,说明一下(已经说的很清楚了)//测不到该问题

14、        按设置菜单出来后按音量加减无作用  //OK(更改后按音量设置菜单自动取消)
15、        TV干扰 //是在什么制式下,什么样的干扰,我这边看了一下,觉得蛮正常的。是否跟信号源有关(待工程师确认)
16、        NTSC\M无彩色//OK

17、        切换频道屏闪 //OK
18、        在TV菜单按复位后音量变为10 //现已改为20
19、        AV输入显示的歌词有残影  //建议接受,AV IN的图像 本身要较 S-VIDEO 差一些,因为要进行色度 亮度 分离后在去显示。
20、        在TV状态按4:3画面切换下一个频道时画面显示异常(4:3只有一边有黑边//OK
21、        操作TV菜单时音量加减复合了方向键作用(请取消)//OK

TV+DVD原代码

网友A(2017-12-24):
大功率300W电动车MCU充电原代码

大功率300W电动车MCU充电原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