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和单片机

楼主(2017-12-25):
       ①什么是嵌入式
  按照历史性、本质性、普遍性要求,嵌入式系统应定义为:“嵌入到对象体系中的专用计算机系统”。“嵌入性”、“专用性”与“计算机

系统”是嵌入式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。对象系统则是指嵌入式系统所嵌入的宿主系统。
  ②什么是单片机
  什么是单片机呢?一般我们将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为单片机,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,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。

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,和计算机相比,单片机只缺少了I/O设备。是一种典型的嵌入式微控制器。
  ③嵌入式和单片机的区别
  单片机与嵌入式在系统组成结构上的区别:
  (1)单片机基本结构
  单片机由运算器、控制器、存储器、输入输出设备构成。
  (2)嵌入式系统成部分:
  嵌入式系统一般由嵌入式微处理器、外围硬件设备、嵌入式操作系统、特定的应用程序组成。
  嵌入式系统设计的第一步是结合具体的应用,综合考虑系统对成本、性能、可扩展性、开发周期等各个方面的要求,确定系统的主控器件,

并以之为核心搭建系统硬件平台。
  单片机与嵌入式在硬件组成上的区别:
  单片机是在一块集成电路芯片中包含了微控制器电路,以及一些通用的输入输出接口器件。从构成嵌入式系统的方式看,根据现代电子技术

发展水平,嵌入式系统可以用单片机实现,也可以用其它可编程的电子器件实现。其余硬件器件根据目标应用系统的需求而定。
  单片机与嵌入式在软件组成上的区别:
  制造商出厂的通用单片机内没有应用程序,所以不能直接运行。增加应用程序后,单片机就可以独立运行。嵌入式系统一定要有控制软件,

实现控制逻辑的方式可以完全用硬件电路,也可以用软件程序。
  单片机与嵌入式在主次关系方面的区别:
  单片机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通用的电子器件了,单片机自身为主体。嵌入式系统在物理结构关系上是从属的,嵌入式系统被嵌入安装在目标应

用系统内。嵌入式系统在控制关系上却是主导的,是控制目标应用系统运行的逻辑处理系统。尽管可以用不同方式构成嵌入式系统,但是一旦构

成之后,嵌入式系统就是一个专用系统。专用系统中,可编程器件的软件可以在系统构建过程中植入,也可以在器件制造过程中直接生成,以降

低制造成本。控制逻辑复杂的单片机会需要操作系统软件支持;控制逻辑简单的嵌入式系统也可以不用操作系统软件支持。
        了解更多单片机知识可以去星创客看superedu.com.cn
  ④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的联系
  根据IEEE的定义,嵌入式系统是用来控制或监视机器、装置或工厂等大规模系统的设备。 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,实际上以前的控制装置、单

片机系统应该也属于嵌入式系统的范畴。
 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,嵌入式系统是一个大类,单片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子类。嵌入式系统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嵌入在其他系统中的系统。例如

汽车系统中嵌入姿态控制系统,就可以使汽车驾驶更安全,更有效;电源系统内引入自动控制系统,能够让电源工作的更稳定。这里的姿态控制系

统和电源的自动控制系统就属于嵌入式系统。
  单片机形成的系统一般是用于自动化,工业控制功能的,这些功能一般不会独立运用,是需要和其他系统配合的,因此从广义上讲,单片机

应用一般属于嵌入式系统的一个分支。目前由于嵌入式系统应用广泛,因此还有不是单片机的嵌入式系统,例如手机,是在手机的基本功能上(通

话、短信)加入了应用处理器,使其功能更加强大,但是由于制造工艺的问题,高端手机还不能做到全部一片集成(一片集成的那个是山寨机),但

是也属于嵌入式系统的一个分支。

楼主:
     首先要学习C语言基础,就相当于80%会单片机了,因为现在所有8/16/32位(51系列,MSP430系列,ARM系列)都是使用C语言。
     嵌入式,其实就是ARM+Linux,重点其实是嵌入式操作系统,建议先从单片机做起,了解GPIO、定时器啥的,理解怎么用C语言操作硬件。然后再去学Linux操作系统,shell语法等,然后再买一个ARM开发板(初期买2410足够),学驱动开发啥的,建议去星创客学习。学完了以后,做几个驱动,就可以找工作了。

楼主:
嵌入式Linux 方向包括C 语言开发、嵌入式Linux 应用开发、系统开发、驱动开发等。

楼主:
刚开始对着手册教程等学习用单片机,各种外设。等你熟了后再去理解它们各自的内核,存储结构之类的

楼主:
如果是真 的要学,建议还是从stm32F103开始学吧,资料多,开发板也很多,用的也非常广,学习单片机当然是C语言了,你要是溜,玩c++也行。

楼主:
嵌入式系统作为除PC端外的另一种系统,应用领域极其广泛,分为单片机、ARM、FPGA、DSP、IC设计、微处理器体系结构几个方面。

网友A:
学完linux之后很模糊的概念,现在学习stm32

楼主:
单片机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通用的电子器件了,单片机自身为主体。嵌入式系统在物理结构关系上是从属的,嵌入式系统被嵌入安装在目标应用系统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