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单片机要不要学习汇编语言啊,还是直接C语言?
#

楼主(2017-12-25):
单片机要不要学习汇编语言?

网友A:
我觉得先学C语言,等到能够做出一个小作品的时候,再回头看看汇编语言,做十来道题的练习,看汇编语言的目的是让自己对单片机有一个硬件上的直观感受,毕竟C语言要通过翻译,少了一种直观的操作。

如果还有可能,我建议,再试着把自己写好的汇编语言,通过查表的方式翻译成机器码。
当然学习汇编并不是学习本身,主要是要加深对计算机原理的理解

网友B:
建议学一下汇编语言,因为汇编的指令只有111条,逻辑性相对较弱,开始的时候会有些困难,但是只要记住一些常用的指令和一些跳转,调用之类的,基本上比较容易写出程序,再去看C程序的话,就算看不懂,但至少能清楚一些定义的端口等用途

网友C:
C语言为主,学有余力再碰汇编。如果有C的底子了,汇编也好懂一些。现在汇编除了学习原理还有排除非常底层的错误(编译器的bug)之外用的很少了,不过对了解单片机原理有帮助。以后的发展趋势是,嵌入式工程师越来越不需要了解底层硬件了,C这类语言甚至有可能被Lua、Python之类的脚本取代,或者直接图形化编程,如果是搞应用开发放心,汇编看看就好。
个人愚见,欢迎讨论。

网友D:
1、对于普通的项目,只要学好c就行了,但不是足够了。
2、现在流行的单片机开发编程语言有汇编、c、c++。
3、它们是可以相互依托的,比如要求开发速度,我们可以尽量用c或c++,因为它们都比用汇编完成任务速度要快。比如要求执行速度,我们必须考虑使用汇编,因为汇编的速度大体要比c或c++快5%~15%,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用c或c++来嵌套汇编完成。
4、通过以上说明,只会c是不够的,有空还是要看看汇编和c++的。

网友E:
我觉得先学C语言,等到能够做出一个小作品的时候,再回头看看汇编语言,做十来道题的练习,看汇编语言的目的是让自己对单片机有一个硬件上的直观感受,毕竟C语言要通过翻译,少了一种直观的操作。

网友F:
至少要学精数电,因为你至少要搞清什么叫数据(二进制、十六进制),而且从学习数电的过程中,你学精的话,会体会到,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,变得更加逻辑化了(基础的与或非),到了后面你就会用逻辑的思维去解决实际问题了,因为编程关键就是要用逻辑的思维去看待问题,然后找出逻辑的思路,最后通过这个思路方案就可以正确的把程序编出来,所以一定要学好数字电子技术,模拟电子也不能忽视,因为单片机与数字电子只是说能实现了逻辑功能(也就是领导出来了,有了一个控制策略),现在得要手下的人去做事,这就是模拟电子,因为它是连接单片机与实际控制执行机构硬件(领导与一线工人)的桥梁,所以要学好数字电子和模拟电子,C语言跟单片机的汇编语言都是相通的(无论是什么语言,最终都是要说出某句话,只是说话的音不同罢了,这里的音就是语言),学好其中任何一个,你都可以去学好其他的语言,而且上手很快,比如你C很好,但JAVA不懂,没关系,你有C的底子,JAVA一下子就能掌握

网友G:
C语言更简洁一点,汇编语言运行快

网友H:
学C吧,汇编的话开发周期太长了

网友I:
汇编语言比较好理解,但是C语言应用更广,如果只学一种还是C语言比较实用

网友J:
学习汇编对编程有帮助,不会汇编会C语言也能行走天下

网友K:
最好直接c,现在汇编用的有点少

网友L:
我觉得先学C语言

网友M:
不用学汇编,直接学c就好了,c还简单易懂

网友N:
看你学习目的,如果仅仅是为了实现单片机应用,不需要学习汇编程序的

网友O:
学C语言是最好的了

网友P:
汇编语言的编译效率最高,即执行效率最高。但比较难学。C语言比较好学。建议了解汇编,用C调用汇编的成熟模块。

网友Q:
学了有好处

网友R:
目前市场用的比较多的还是C语言

网友S:
先学C语音吧,这是最基础的,也是用的比较多的。等你C语音掌握的比较好时,再去学习汇编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有了前面的基础,你学其他会快很多。

网友T:
个人觉得汇编可能以后工作中用处不大,但是能更好的理解单片机

网友U:
不要学汇编,直接学C语言就可以了

网友V:
直接学c

网友W:
我大学的时候单片机学的是汇编语言,后来再接触c语言的时候也感觉比较容易

网友X:
我觉得先学习C语言吧,毕竟汇编语言总体来说对于初学者难度还是比C语言大,不像C语言很容易理解

网友Y:
做东西的话学C就够了,汇编是了解单片机原理很有帮助

网友Z:
应该是要的吧

网友AA:
C语言简洁一点,汇编语言不学也可以

网友AB:
一帮用c,但汇编得看得懂

网友AC:
一般来说C搞懂了就可以了,就算汇编一点不懂也没关系

网友AD:
主要还是C语言吧,汇编语言以后想拓展的可以学

网友AE:
学单片机编程可以不学汇编程序,如果楼主能够了解一下汇编程序,对编程优化还是有很大的提高。

网友AF:
入门应该不需要吧...但是做得多,项目复杂了可能就需要了。

网友AG:
不需要的,我们直接开的c语言课,学了c语言就可以上手单片机的学习了。

网友AH:
我们是学了的

网友AI:
建议先学c语言更好吧

网友AJ:
先学C语言比较好啊

网友AK:
学C语言就够了

网友AL:
我只是自己折腾着玩,对单片机指令运行周期没有太高要求,只学的C语言

网友AM:
c语言容易学,比较实用。汇编不是很常用。。

网友AN:
开始不用学,后面得用汇编来加深对单片机程序的理解

网友AO:
最好是学习一下。

网友AP:
先学c语言吧   大学的话也会把c语言作为一门基础课

网友AQ:
C语言和汇编不矛盾,可以相互对照。

网友AR:
需要,应该需要

网友AS:
先学习C语言,等C语言有一定基础理解汇编好点

网友AT:
完全不需要汇编语言,C语言足以。如果熟练使用python可利用库函数大大提高效率。但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知识,倒是始终一以贯之需要熟练掌握的。

网友AU:
汇编语言是比较容易看懂但是不容易写的语言,C语言用处更广泛,看自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