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关于stc89c516rd+在keil中如何选择和如何下载的问题

楼主(2017-12-25):
如题,我的单片机是stc89c516rd+
请问keil uvision新建工程应该选择什么?
stc下载时型号怎么选择?
这是我keil中选择atmel下的89c51,stcisp下载的提示信息

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...
  单片机型号: STC89C516RD+/LE516RD+
  固件版本号: 4.3C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:
  . 当前的时钟频率: 11.018MHz
  . 系统频率为12T(单倍速)模式
  . 振荡器的放大增益不降低
  . 当看门狗启动后,任何复位都可停止看门狗
  . MCU内部的扩展RAM可用
  . ALE脚的功能选择仍然为ALE功能脚
  . P1.0和P1.1与下次下载无关
  .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,不擦除用户EEPROM区

  单片机型号: STC89C516RD+/LE516RD+
  固件版本号: 4.3C

单片机型号选择错误 .

图片

网友A:

1、打开【打开程序文件】->选择要下载文件->点击【下载/编程】->关闭下载器->打开下载器,下载便开始了。

网友B:
两种办法:
第一种:下载时,先检测单片机型号,检测好后,再下载,此时芯片型号就一定是正确的。
第二种,自己手动选择芯片型号。因为你知道型号,就在下拉菜单中找,我给你找到了。

网友C(2022-08-30):
引用 网友B:
两种办法:
第一种:下载时,先检测单片机型号,检测好后,再下载,此时芯片型号就一定是正确的。
第二种 ...

第一种有用

网友D(2024-03-17):
他这个时钟频率也不是11.0592啊,不是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啊?我也是刚用516,但是不知道怎么的,一开始可以运行的程序,在下载一次就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