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中的断码什么意思

楼主(2017-12-25):
求解:请问程序中数码管段选定义中的断码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段码是数码管段位与单片机相应端口之间的关系
至于断码是什么意思与单片机无关就没必要多解释了

网友B:
断码就是断了的数码!

网友C:
这个断码其实就是一段16进制数,换成2进制就是一段只有1和0的数,然后调用这个断码就是给单片机引脚1和0

网友D:
中断程序是在中断事件发生时调用,程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中断事件发生 子程序是在需要的时候调用,在程序里可以预见它的使用 因为中断是由系统调用的

网友E:
首先,这个断应该是段,一个8字形数码管有7个段,要显示0-9,A-F这样的字符就是点亮不同的段,如果用一个字节的每一个bit是0或者1表示一个段的亮灭,那个每种字符就有一个对应的数字,你给这个字节赋对应的值就可以显示相应的字符。

网友F:
这是段码,而不是断码。你看看数码管的A-F段,然后对应一下这个段码就知道了

网友G(2019-01-31):
又是一个坑自己的
这上面明明写着段码,你偏偏要整成断码,这样你当然就蒙住了!
全称叫七段数码,如下图
七段指a,b,c,d,e,f,g段位.一段位实际是一个发光二极管,用这7个二极管组合能组成0-9,a-f等等数字或16进制数,所以叫七段数码,数码连接的共公端不同,就有共阳与共阴之分.有的为了显示小数点,又在后面再加了一个发光二极管,就是dp段位,这样就能很好的显示数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