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定时器捕获输入以及PWM输出源码

楼主(2017-12-25):
实验器材:
        战舰STM32F103开发板V3版本

实验目的:
        学习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

硬件资源:
        1,DS0(连接在PB5)
        2,KEY_UP按键(PA0)
        3,定时器5(TIM5),TIM5的通道1(TIM5_CH1,连接在PA0上面),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来
        捕捉PA0上面的高电平脉宽.

实验现象:
        本实验利用TIM5_CH1来做输入捕获,我们将捕获PA0上的高电平脉宽,并将脉宽时间通过串
        口打印出来,大家可以通过按WK_UP按键,模拟输入高电平。同时,本实验将保留上一个实
        验的PWM输出,DS0还是会由暗-->亮的循环变化,大家可以通过杜邦线连接PA0和PB5,来观
        测PWM输出的高电平时间。

注意事项:
        无.
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timer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实验10
输入捕获实验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xtern u8  TIM2CH1_CAPTURE_STA1;                //输入捕获状态
extern u16        TIM2CH1_CAPTURE_VAL1;        //输入捕获值
extern u8  TIM4CH1_CAPTURE_STA;        //输入捕获状态
extern u16        TIM4CH1_CAPTURE_VAL;        //输入捕获值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32 temp=0,temp2=0;
        SystemInit();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      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端口初始化

        TIM3_PWM_Init(8099,799);                 //不分频。PWM频率=72000/(899+1)=80Khz
#if PWM1_OUT_CAPTURE==1
        TIM4_CH2_PWM_Init(899,799);                 //不分频。PWM频率=72000/(899+1)=80Khz
#elif PWM1_OUT_CAPTURE==0
         TIM4_CH2_PWM_Init(0XFFFF,72-1);         //以1Mhz的频率计数

#endif
        TIM2_Cap_Init(0XFFFF,72-1);        //以1Mhz的频率计数
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PWM1_OUT_CAPTURE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/*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4,TIM_GetCapture2(TIM4)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IM_GetCapture2(TIM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emp:%d us\r\n",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_GetCapture2(TIM4)==2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4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4CH1_CAPTURE_STA&0X80)//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2=TIM4CH1_CAPTURE_STA&0X3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2*=65536;//溢出时间总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2+=TIM4CH1_CAPTURE_VAL;//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HIGH:%d us\r\n",temp2);//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4CH1_CAPTURE_STA=0;//开启下一次捕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*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2,TIM_GetCapture1(TIM2)+1);

                if(TIM_GetCapture1(TIM2)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2,0);
                if(TIM2CH1_CAPTURE_STA1&0X80)//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TIM2CH1_CAPTURE_STA1&0X3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*=65536;//溢出时间总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+=TIM2CH1_CAPTURE_VAL1;//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HIGH:%d us\r\n",temp1);//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2CH1_CAPTURE_STA1=0;//开启下一次捕获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*/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