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解,做一个循环定时插排思路

楼主(2017-12-25):
本人是水族迷,整天开着过滤器有点浪费电,想DIY一个定时插排,要一直循环的,可调节延时的。比如我开一个小时,关一个小时,一直循环的。

网友A:
用时钟芯片如1307,判断小时的奇偶数,控制继电器或者可控硅等。
要生产的话,有专用黑胶ic,插座需要强制认证和生产许可证。
需要阻燃材料和安规认证元件。网上找的图片。

网友B:
用冰箱知音,可以设置开一定时间关一定时间,10元内搞定,方便快捷。

网友C:
买个定时开关插座吧,20块以下就有。DIY这个的话,对于你来说需要太长时间太大成本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冰箱知音,可以设置开一定时间关一定时间,10元内搞定,方便快捷。

谢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个定时开关插座吧,20块以下就有。DIY这个的话,对于你来说需要太长时间太大成本了。

我是某校电子实验室的,一直做硬件和机械,单片机技术欠缺。总感觉买的成品局限性太强,加上自己DIY迷,特别想自己搞一个,元器件什么都不缺,就缺思路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时钟芯片如1307,判断小时的奇偶数,控制继电器或者可控硅等。
要生产的话,有专用黑胶ic,插座需要强制 ...

谢谢大佬

网友D:
我没养过热带鱼,不知道过滤器是否是220V供电的,看了上面你的想法,想自己动手不想买现成的,我支持你。如果都买现成的,就没有多少乐趣了,即使是花费更多

建议你买个品牌的冰箱知音,只借用产品的外壳,其他自己设计,没有外壳的产品真的不好看,而且危险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没养过热带鱼,不知道过滤器是否是220V供电的,看了上面你的想法,想自己动手不想买现成的,我支持你。如 ...

对呢,过滤是220V供电,外壳嘛不要多么好看的,会把这个供电做个配电箱,一些保护是什么的都是会有的,毕竟学了7年的机电专业。非常感谢大佬的提议,小弟记住了。

网友E:
你没有日期要求比较简单 用51〔片子的计数器就可以

首先写几个变量 分别是 小时 分钟 秒钟
uchar miao;
uchar fen;
uchar xiaoshi;

再分别做几个标记
bit flag_xiaoshi;bit flag_fen;
bit flag_miao;

初始化定时器 每1s产生1个中断

然后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中 除了重装初值外 还要写这些

uchar temp1,temp2;

miao++;
temp1++;
if(temp1==60)
{
temp1=0;
fen++;
temp2++;
}
if(temp2==60)
{
temp2=0;
xiaoshi++;
}

假如 你要求1小时10分30秒重复一次 在主循环里写

if(xiaoshi==1)
{
flag_xiaoshi=1;
}
if(fen==10)
{
flag_fen=1;
}
if(miao==30)
{
flag_miao=1;
}

if(flag_xiaoshi&flag_fen&flag_miao==1)
{
jk=!jk;//继电器状态取反 等于执行一次动作 不是开就是关
flag_xiaoshi=0;
flag_fen=0;
flag_miao=0; //条件符合就把标记都清零 以便重新计数
xiaoshi=0;
fen=0;
miao=0; //所有计数器变量清零 以便重新计时
}

电源驱动用继电器就行 不过那东西工作起来噼里啪啦的 怕吵用双向可控硅+MOC光耦 挺简单的

进一步 可以把你要设定的时分秒写成参数 用串口通讯随时可以改 也可以弄个显示屏和按键去改 那都是扩展了

上班呢 没太仔细想 大概就是这意思了 供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没有日期要求比较简单 用51〔片子的计数器就可以

首先写几个变量 分别是 小时 分钟 秒钟

哇,谢谢大佬,我这种小白竟然看懂了,介绍的太清晰。谢谢谢谢,祝您工作顺利,万事如意

网友D:
突然想到,不如将这个定时器扩展为一个智能插座,这样就成为一个通用的东西。
设定好后,就能定时开关。再预留接口和手机,或者遥控器通信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突然想到,不如将这个定时器扩展为一个智能插座,这样就成为一个通用的东西。
设定好后,就能定时开关。再 ...

对呢,我做过遥控的插排,不过自己不会写程序,程序是参考的人家的,局限性有点大。。。准备搞个定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