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数码管问题求助

楼主(2017-12-25):
这是代码:问题是://data是要在数码管上显示的数,但他只能显示十六进制下的数,因为1995的十六进制是07cb,因此在四位一体共阴数码管上就只显示07CB,我怎么让他在十进制下显示,比如十进制下的1995,就让他显示1995而不是07CB。

module smg(clk,rst,duan,wei);
input clk,rst;
reg [15:0] data=16'd1995;  //待显示的数据

output reg[7:0]  duan;
output reg[3:0]  wei;

reg[25:0] cnt;
reg clk_1K;
reg[3:0] buff;
reg[1:0] index;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)
        if(!rst) cnt<=26'd0;
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nt==26'd25000) cnt<=26'd0;
                  else cnt<=cnt+1'b1;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) //产生1KHz时钟
         if(!rst) clk_1K<=1'b0;
         else if(cnt==26'd25000) clk_1K<=~clk_1K;

always @(posedge clk_1K or negedge rst)
        if(!rst) index<=2'd0;
                  else index<=index+1'b1;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) begin
        case(inde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3:wei<=4'b01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wei<=4'b10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:wei<=4'b11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:wei<=4'b1110;
                  endcase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)
        if(!rst)  buff<=4'd0;
         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we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7:buff<=data[3: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11:buff<=data[7: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13:buff<=data[11: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14:buff<=data[15:1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          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)
        if(!rst) duan<=8'b0000_0000;
         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bu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h0: duan <= 8'h3f; //0
             4'h1: duan <= 8'h06; //1
             4'h2: duan <= 8'h5b; //2
             4'h3: duan <= 8'h4f; //3
             4'h4: duan <= 8'h66; //4
             4'h5: duan <= 8'h6d; //5
             4'h6: duan <= 8'h7d; //6
             4'h7: duan <= 8'h07; //7
             4'h8: duan <= 8'h7f; //8
             4'h9: duan <= 8'h6f; //9
             4'ha: duan <= 8'h77; //a
             4'hb: duan <= 8'h7c; //b
             4'hc: duan <= 8'h39; //c
             4'hd: duan <= 8'h5e; //d
             4'he: duan <= 8'h79; //e
             4'hf: duan <= 8'h71; //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     end

endmodule

网友A:
把输入数据处理一下,变成8421BCD码,按位显示就行了

网友B:
verilog左移加三法,二进制转bcd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