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时钟(时间日期可调)

楼主(2017-12-25):
K5按键 按一下,时钟开始正常显示时间,再按一下,显示日期
K6按键为调整键
K7按键 按一下,开始显示日期,再按一下进入 日期跟时钟的 调节模式

#include <at89x52.h>
#include <DS130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unsigned char time0[]={0,0,0,0,0,0,0,0};//用来储存时间
unsigned char date[]={0,0,0,0,0,0,0,0};//用来储存日期
unsigned char time2[]={1,1,1,1,1,1,1,1};//用来储存时间
unsigned char date1[]={0,0,0,0,0,0,0,0};//用来储存日期
unsigned char time3[]={0,0,0,0,0,0,0,0};//用来储存时间
unsigned char time4[]={1,1,1,1,1,1,1,1};//用来储存时间
unsigned char code User[]={0x10,0x06,0x09,0x08,0x08,0x09,0x06,0x00};
unsigned char TL; 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
unsigned char TH;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
unsigned char TN;      //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
unsigned char TD;       //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
unsigned char sum=0;
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[]={"0123456789-"};
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1[]={"1234567"};
sbit fmq=P3^6;
sbit RS=P2^0;    //寄存器选择位,将RS位定义为P2.0引脚
sbit RW=P2^1;    //读写选择位,将RW位定义为P2.1引脚
sbit E=P2^2;     //使能信号位,将E位定义为P2.2引脚
sbit BF=P0^7;    //忙碌标志位,,将BF位定义为P0.7引脚
unsigned char z,h=0,x,i,c;
unsigned char flag1,tltemp;
sbit DQ=P3^3;
unsigned char time;   //设置全局变量,专门用于严格延时

SYSTEMTIME  time1;   //在ds1302.h文件中已经定义了一个名字为SYSTEMTIME的结构体,在这里我们定义一个变量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time的SYSTEMTIME结构体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i)     //延时子程序
{
unsigned char j;
while((i--)!=0)
{
for(j=123;j>0;j--);
}
}
void delayus(unsigned char xus)
{
for(i=xus;i>0;i--)
for(c=57;c>0;c--);
}
void beep()
{
fmq=0;
delayus(2);
fmq=1;
delayus(2);
delay(100);
delayus(100);
fmq=1;
delayus(100);
delay(200);
fmq=0;
delayus(2);
fmq=1;
delayus(2);
delay(100);
delayus(100);
fmq=1;
delayus(100);
delay(200);
fmq=0;
delayus(2);
fmq=1;
delayus(2);
delay(100);
delayus(100);
fmq=1;
delayus(100);
delay(200);
fmq=0;
delayus(2);
fmq=1;
delayus(2);
delay(100);
delayus(100);
fmq=1;
delayus(100);
delay(200);
}

bit BusyTest(void)
{
        bit result;
        RS=0;       //根据规定,RS为低电平,RW为高电平时,可以读状态
        RW=1;
        E=1;        //E=1,才允许读写
        _nop_();   //空操作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result=BF;  //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
        E=0;
        return result;
}
void Write_com (unsigned char dictate)
{
while(BusyTest()==1); //如果忙就等待
RS=0;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规定,RS和R/W同时为低电平时,可以写入指令
RW=0;
E=0;                   //E置低电平(写指令时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,所以应先置"0"
_nop_();
_nop_();             //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P0=dictate;            //将数据送入P0口,即写入指令或地址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E=1;                   //E置高电平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E=0;                  //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,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
}
void WriteAddress(unsigned char x)
{
Write_com(x|0x80); //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"80H+地址码x"
}
void WriteData(unsigned char y)
{
while(BusyTest()==1);
  RS=1;           //RS为高电平,RW为低电平时,可以写入数据
  RW=0;
  E=0;            //E置低电平(写指令时,,
                   //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,所以应先置"0"
  P0=y;           //将数据送入P0口,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E=1;          //E置高电平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_nop_();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E=0;            //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,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
}
void LcdInt(void)
{
delay(15);             //延时15ms,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
Write_com(0x38);  //显示模式设置:16×2显示,5×7点阵,8位数据接口
delay(5);   //延时5ms
Write_com(0x38);
delay(5);
Write_com(0x38); //3次写 设置模式
delay(5);
Write_com(0x0C);  //显示模式设置:显示开,有光标,光标闪烁
delay(5);
Write_com(0x06);  //显示模式设置:光标右移,字符不移
delay(5);
Write_com(0x01);  //清屏幕指令,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
delay(5);
}

bit Init_DS18B20(void)
{
bit flag1;         //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,flag=0,表示存在;flag=1,表示不存在
DQ = 1;           //先将数据线拉高
for(time=0;time<2;time++) //略微延时约6微秒
;
DQ = 0;           //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,要求保持480~960us
for(time=0;time<200;time++)  //略微延时约600微秒
;         //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~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
DQ = 1;           //释放数据线(将数据线拉高)
for(time=0;time<10;time++)
;  //延时约30us(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~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)
flag1=DQ;          //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(DQ=0表示存在)
for(time=0;time<200;time++)  //延时足够长时间,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
  ;
return (flag1);    //返回检测成功标志
}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;  //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   {

           DQ =1;       // 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DQ = 0;      //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,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
           _nop_();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DQ = 1;     //将数据线"人为"拉高,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
 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2;time++)
             ;  //延时约6us,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if(DQ==1)
              dat|=0x80;  //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,则将1存入dat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00;//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,则将0存入dat
             //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[i]
 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8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//延时3us,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
    }
return(dat);    //返回读出的十六进制数据
}
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unsigned char i=0;
for (i=0; i<8; 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DQ =1;         // 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DQ=0;          //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
          DQ=dat&0x01;   //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,
                   //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
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10;time++)
             ;//延时约30us,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~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
          DQ=1;          //释放数据线
          for(time=0;time<1;time++)
                  ;//延时3us,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
          dat>>=1;       //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
         }
  for(time=0;time<4;time++);
              //稍作延时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void ReadyReadTemp(void)
{
  Init_DS18B20();     //将DS18B20初始化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delay(200); //转换一次需要延时一段时间

  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//将DS18B20初始化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,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
}

void display_dot(void)
{
WriteAddress(0x0d);  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
WriteData('.');      //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delay(50);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void display_temp1(unsigned char x)
{
unsigned char k,l;     //j,k,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、十位和个位
k=(x%100)/10;    //取十位
l=x%10;             //取个位
WriteAddress(0x0b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1行第11列开始显示
if(flag1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负温度时 显示“—”
{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//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else{
}
WriteData(dispcode[k]);    //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WriteData(dispcode[l]);    //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delay(50);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void display_temp2(unsigned char x)
{
WriteAddress(0x0e);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
WriteData(dispcode[x]);     //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
delay(50); 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display_cent()
{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 Write_com(0x40);       //设定CGRAM地址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User[j]);//写入自定义图形 ℃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ress(0x0f);//设定屏幕上的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CGRAM里取出自定义图形显示
}

unsigned char button_time(n,x,y)        //时钟调整子程序
unsigned char n,x,y;
{
if(P1_7==0)
{
    delay(15);
    if(P1_7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n++;
        if(n==x)
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while(P1_7==0);
        }
}

if(P1_5==0)
{
    delay(15);
    if(P1_5==0)
        {
        if(n==0)
            n=y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n--;
        while(P1_5==0);
           }
}
return n;
}

unsigned char button_date(n,x,y)        //日期调整子程序
unsigned char n,x,y;
{
if(P1_7==0)
{
    delay(15);
    if(P1_7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n++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1.Month==1||time1.Month==3||time1.Month==5||time1.Month==7
                ||time1.Month==8||time1.Month==10||time1.Month==12)
                x=32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1.Month==4||time1.Month==6||time1.Month==9||time1.Month==11)
                x=31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1.Month==2)
                x=29;
                if(((time1.Year%4==0&&time1.Year%100!=0)||time1.Year%400==0)&&time1.Month==2)
                x=30;
        if(n==x)
            n=1;

        while(P1_7==0);
        }
}

if(P1_5==0)
{
    delay(15);
    if(P1_5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1.Month==1||time1.Month==3||time1.Month==5||time1.Month==7
                ||time1.Month==8||time1.Month==10||time1.Month==12)
                y=31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1.Month==4||time1.Month==6||time1.Month==9||time1.Month==11)
                y=30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1.Month==2)
                y=28;
                if(((time1.Year%4==0&&time1.Year%100!=0)||time1.Year%400==0)&&time1.Month==2)
                y=29;
        if(n==1)
            n=y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n--;
        while(P1_5==0);
           }
}
return n;
}
unsigned char button_date1(n,x,y)        //日期调整子程序
unsigned char n,x,y;
{
if(P1_7==0)
{
    delay(15);
    if(P1_7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n++;
        if(n==x)
            n=1;
        while(P1_7==0);
        }
}

if(P1_5==0)
{
    delay(15);
    if(P1_5==0)
        {
        if(n==1)
            n=y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n--;
        while(P1_5==0);
           }
}
return n;
}
bit leap_year()
{
bit leap;
if((time1.Year%4==0&&time1.Year%100!=0)||time1.Year%400==0)//闰年的条件
        leap=1;
else
        leap=0;
return leap;
}

unsigned char week_proc()
{        unsigned char num_leap,week;
unsigned char c;
num_leap=time1.Year/4-time1.Year/100+time1.Year/400;//自00年起到year所经历的闰年数
if( leap_year()&&time1.Month<=2 )          //既是闰年且是1月和2月
        c=2;
else
        c=3;
week=(time1.Year+dispcode1[time1.Month]+time1.Day+num_leap+c)%7;//计算对应的星期
return week;
}

void display(second10,second1,minute10,minute1,hour10,hour1,day10,day1,month10,month1,year10,year1)        //显示子程序
unsigned char second10,second1,minute10,minute1,hour10,hour1,day10,day1,month10,month1,year10,year1;
{

WriteAddress(0x40);
WriteData(dispcode[second10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1);
WriteData(dispcode[second1]);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2);
WriteData('-'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3);
WriteData(dispcode[minute10]);//显示分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4);
WriteData(dispcode[minute1]);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5);
WriteData('-'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6);
WriteData(dispcode[hour10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7);

WriteData(dispcode[hour1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00);
WriteData('2');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1);
WriteData('0');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2);
WriteData(dispcode[day10]);//显示日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3);
WriteData(dispcode[day1]);//显示日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4);
WriteData('-');
delay(1);

  WriteAddress(0x05);
WriteData(dispcode[month10]);//显示月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6);
WriteData(dispcode[month1]);//显示月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7);
WriteData('-');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08);
WriteData(dispcode[year10]);//显示年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9);
WriteData(dispcode[year1]);//显示年的十位
delay(1);
}

void display1()
{
while(1)
{
WriteAddress(0x00);
WriteData('2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1);
WriteData('0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   WriteAddress(0x02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0]]);//显示年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3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1]]);//显示年的个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4);
WriteData('-');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5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2]]);//显示月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6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3]]);//显示月的个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7);
WriteData('-');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8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4]]);  //显示日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9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5]]);  //显示日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7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6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5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4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//显示分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3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2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0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2[0]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1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2[1]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
delay(1);

if(P1_7==0)
delay(10);
if(P1_7==0)
{
time2[1]++;
if(time2[1]==10)
{
time2[1]=0;
time2[0]++;
}
if(time2[0]==2&&time2[1]==4)
{
time2[0]=0;
time2[1]=0;
}
while(P1_7==0);
}

if(P1_5==0)
{delay(10);
if(P1_5==0)
{
time2[1]--;
if(time2[1]==0&&time2[0]==0)
{
time2[0]=2;
time2[1]=4;
}
if(time2[1]==0-1)
{
time2[0]--;
time2[1]=9;
}
while(P1_5==0);
}
}
if(P1_6==0)
break;
}
}

void display2()
{
while(1)
{

WriteAddress(0x00);
WriteData('2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1);
WriteData('0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02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0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3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1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4);
WriteData('-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5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2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26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3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7);
WriteData('-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8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4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9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5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0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1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2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3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2[2]]);//显示分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4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2[3]]);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5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6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7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
delay(1);

if(P1_7==0)
delay(10);
if(P1_7==0)
{
time2[3]++;
if(time2[3]==10)
{
time2[3]=0;
time2[2]++;
}
if(time2[2]==6&&time2[3]==1)
{
time2[2]=0;
time2[3]=0;
}
while(P1_7==0);
}

if(P1_5==0)
{delay(10);
if(P1_5==0)
{
time2[3]--;
if(time2[3]==0&&time2[2]==0)
{
time2[2]=6;
time2[3]=0;
}
if(time2[3]==0-1)
{time2[2]--;
time2[3]=9;}
while(P1_5==0);}
}
if(P1_6==0)
break;
}
}

void display3()
{
while(1)
{
WriteAddress(0x00);
WriteData('2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1);
WriteData('0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   WriteAddress(0x02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0]]);//显示年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3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1]]);//显示年的个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4);
WriteData('-');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5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2]]);//显示月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6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3]]);//显示月的个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7);
WriteData('-');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8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4]]);  //显示日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9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5]]);  //显示日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7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6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5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4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//显示分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3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2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0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3[0]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1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3[1]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
delay(1);

if(P1_7==0)
delay(10);
if(P1_7==0)
{
time3[1]++;
if(time3[1]==10)
{
time3[1]=0;
time3[0]++;
}
if(time3[0]==2&&time3[1]==4)
{
time3[0]=0;
time3[1]=0;
}
while(P1_7==0);
}

if(P1_5==0)
{delay(10);
if(P1_5==0)
{
time3[1]--;
if(time3[1]==0&&time3[0]==0)
{
time3[0]=2;
time3[1]=4;
}
if(time3[1]==0-1)
{
time3[0]--;
time3[1]=9;
}
while(P1_5==0);
}
}
if(P1_6==0)
break;
}
}

void display4()
{
while(1)
{

WriteAddress(0x00);
WriteData('2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1);
WriteData('0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02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0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3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1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4);
WriteData('-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5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2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26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3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7);
WriteData('-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8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4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9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5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0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1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2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3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3[2]]);//显示分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4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3[3]]);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5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6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7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
delay(1);

if(P1_7==0)
delay(10);
if(P1_7==0)
{
time3[3]++;
if(time3[3]==10)
{
time3[3]=0;
time3[2]++;
}
if(time3[2]==6&&time3[3]==1)
{
time3[2]=0;
time3[3]=0;
}
while(P1_7==0);
}

if(P1_5==0)
{delay(10);
if(P1_5==0)
{
time3[3]--;
if(time3[3]==0&&time3[2]==0)
{
time3[2]=6;
time3[3]=0;
}
if(time3[3]==0-1)
{time3[2]--;
time3[3]=9;}
while(P1_5==0);}
}
if(P1_6==0)
break;
}
}

  void display5()
{
while(1)
{
WriteAddress(0x00);
WriteData('2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1);
WriteData('0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   WriteAddress(0x02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0]]);//显示年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3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1]]);//显示年的个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4);
WriteData('-');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5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2]]);//显示月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6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3]]);//显示月的个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7);
WriteData('-');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8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4]]);  //显示日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9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5]]);  //显示日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7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6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5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4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//显示分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3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2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0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4[0]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1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4[1]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
delay(1);

if(P1_7==0)
delay(15);
if(P1_7==0)
{
time4[1]++;
if(time4[1]==10)
{
time4[1]=0;
time4[0]++;
if(time4[0]==6)
{
time4[1]=0;
time4[0]=0;

}
}
if(time4[0]==2&&time4[1]==4)
{
time4[0]=0;
time4[1]=0;
}
while(P1_7==0);
}

if(P1_5==0)
{delay(15);
if(P1_5==0)
{
time4[1]--;
if(time4[1]==0&&time4[0]==0)
{
time4[0]=2;
time4[1]=4;
}
if(time4[1]==0-1)
{
time4[0]--;
time4[1]=9;
}
while(P1_5==0);
}
}
if(P1_6==0)
break;
}
}

void display6()
{
while(1)
{

WriteAddress(0x00);
WriteData('2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1);
WriteData('0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02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0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3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1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4);
WriteData('-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5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2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26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3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7);
WriteData('-'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8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4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WriteAddress(0x09);
WriteData(dispcode[date1[5]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0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//显示秒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1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秒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2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3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4[2]]);//显示分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4);
WriteData(dispcode[time4[3]]);        //显示分的个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5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-"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6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十位
delay(1);

WriteAddress(0x47);
WriteData(dispcode[10]);        //显示时的个位
delay(1);

if(P1_7==0)
delay(15);
if(P1_7==0)
{
time4[3]++;
if(time4[3]==10)
{
time4[3]=0;
time4[2]++;
}
if(time4[2]==6&&time4[3]==1)
{
time4[2]=0;
time4[3]=0;
}
while(P1_7==0);
}

if(P1_5==0)
{delay(15);
if(P1_5==0)
{
time4[3]--;
if(time4[3]==0&&time4[2]==0)
{
time4[2]=6;
time4[3]=0;
}
if(time4[3]==0-1)
{time4[2]--;
time4[3]=9;}
while(P1_5==0);}
}
if(P1_6==0)
break;
}
}

void main()
{
unsigned char flag;
Initial_DS1302();
LcdInt();
    display_dot();   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点
  display_cent();      //显示温度的单位
     DS1302_GetTime(&time1);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时间参数
   time0[5]=(time1.Second)%10;                //把秒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[5]
   time0[4]=(time1.Second)/10;                //把秒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[4]
   time0[3]=(time1.Minute)%10;                //把分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[3]
   time0[2]=(time1.Minute)/10;                //把分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[2]
   time0[1]=(time1.Hour)%10;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[1]
   time0[0]=(time1.Hour)/10;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[0]

                 time2[5]=time0[5]-1;        time2[4]=time0[4];                 time2[3]=time0[3];
                time2[2]=time0[2];            time2[1]=time0[1];                  time2[0]=time0[0];
                 time3[5]=time0[5]-1;        time3[4]=time0[4];                 time3[3]=time0[3];
                time3[2]=time0[2];            time3[1]=time0[1];                  time3[0]=time0[0];
                  time4[5]=time0[5]-1;        time4[4]=time0[4];                 time4[3]=time0[3];
                time4[2]=time0[2];            time4[1]=time0[1];                  time4[0]=time0[0];

while(1)
{
     flag1=0;
        ReadyReadTemp();     //读温度准备
    TL=ReadOneChar();    //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
        TH=ReadOneChar();    //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
        if((TH&0xf8)!=0x00)//判断高五位 得到温度正负标志
        {
        flag=1;
        TL=~TL;         //取反
        TH=~TH;          //取反
        tltemp=TL+1; //低位加1
        TL=tltemp;
        if(tltemp>255) TH++;  //如果低8位大于255,向高8位进1
   TN=TH*16+TL/16;      //实际温度值=(TH*256+TL)/16,即:TH*16+TL/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,小数部分被丢弃了
   TD=(TL%16)*10/16;    //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,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,
        }
        TN=TH*16+TL/16;      //实际温度值=(TH*256+TL)/16,即:TH*16+TL/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,小数部分被丢弃了
   TD=(TL%16)*10/16;    //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,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(保留1位小数)
   display_temp1(TN);    //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display_temp2(TD);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
  delay(10);

   DS1302_GetTime(&time1);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时间参数
   time0[5]=(time1.Second)%10;                //把秒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[5]
   time0[4]=(time1.Second)/10;                //把秒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[4]
   time0[3]=(time1.Minute)%10;                //把分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[3]
   time0[2]=(time1.Minute)/10;                //把分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[2]
   time0[1]=(time1.Hour)%10;  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[1]
   time0[0]=(time1.Hour)/10;                //把时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[0]
   date[5]=(time1.Day)%10;
   date[4]=(time1.Day)/10;
   date[3]=(time1.Month)%10;
   date[2]=(time1.Month)/10;
   date[1]=(time1.Year)%10;
   date[0]=(time1.Year)/10;
                date1[5]=date[5];        date1[4]=date[4];  date1[3]=date[3];
                date1[2]=date[2];          date1[1]=date[1];          date1[0]=date[0];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有原理图吗,请问

网友B(2018-11-29):
有硬件图最好,先点赞!

网友C(2019-05-16):
先点赞,就是要是有原理图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