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89C51和89C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7-12-25):
89C51 和89C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89c51为4k程序存储器,89c52的是8k,作为知识必须学,使用应该用新型单片机,stc15系stc8系,
at89s51系。

网友B:
89c51为4k程序存储器,89c52的是8k

网友C:
学会看手册或选型表。这一点比此命题更重要。

网友D:
内核结构上完全一样,两者的主要差别在RAM和ROM上,C51是128byte RAM,4K ROM,C52是256Byte,8K ROM。
C51有6个中断源、C52有8个。
C51有T0、T1两个16位定时器、C52有T0、T1、T2三个16位定时器
其它的就完全一样了。

网友E:
STC的好点

网友F:
c51是4K程序存储器  c52 是8k

网友G:
区别不大,89C51和89C52内核都是一样的。
1、RAM 空间增大:AT89C51 有128 字节的内部 RAM,AT89C52 的内部 RAM 扩展为 256 字节;
2、内部FLASH变大:AT89C51 有 4K 字节的内部 FLASH PERAM,而。AT89C52 的内部FLASH PERAM 增加1倍,达到8K。
3、中断源增加:AT89C52 除了具备 AT89C51 的定时器/计数器 T0 和定时器/计数器 T1,还额外增加了一个定时器/计数器 T2。

网友H:
89c52为8k程序存储器,89c51的是4k

网友I:
52是51的各个方面的升级版,从储存器到中断

网友J:
基本上没有区别啊

网友K:
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的区别有很多,比如51单片机有5个中断,52单片机有6个中断,52单片机兼容51,但51不兼容52

网友L:
52好像是比51多一个定时器,但基本用起来没什么区别

网友M:
都是stc系列的板子只不过89c51为4k程序存储器,89c52的是8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