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972芯片按键发送

楼主(2017-12-25):
void main()
{
  _DINT();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//关看门狗

  PM5CTL0 = 0;    //此位由硬件设置,必须通过软件清除,默认该寄存器值为1,为1时引脚配置被锁住

  io_set();          //关闭IO口耗电
  OS_SetDCO_MHz();   //设置单片机工作频率

  LED_RED_ON;    //p2.0验证单片机运行
  LED_GREEN_ON;  //p2.1验证单片机运行

  KEY_VCC_ON;               //p3.7
  IO_DIR_0(KEY,KEY_BIT);   //p2.3

  _EINT();

  Uart0_Init();      //串口初始化

  for(;;)
  {

//    while(IO_IN(KEY,KEY_BIT) == 1);   //P2.3按键输入1
//   {
//
//     LED_RED_OFF;    //红色指示灯灭
//     Delayms(1000);
//     LED_RED_ON;
//   }
//
//    Delayms(1000);
//    UCA0IFG = 0;

     Uart0_Init();      //串口初始化

    uartSendByte(a);   //待发送数据

    while(UCA0IFG == BIT0);
    UCA0IFG = 0;

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