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叉足机器人上部分

楼主(2017-12-25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库文件的申明,包括伺服电机控制必须要用到的头文件MegaServo.h
number规定要用到的舵机的数目,first是规定第一个舵机所接的pwm端口
比如说:first=4就是说第一个舵机接的端口是PWM4端口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MegaServo.h>
#definenumber 6             /*number设为6*/
#definefirst 4                /*fitst设为4*/
MegaServoservo[number];     /*舵机号的申明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变量的初始化,pos1到pos6的初始化是设定6个舵机的初始位置
Kaishi为1时开始执行的动作,为0就等待,用到的是I/O38也就是下面所提到的button,其为低电平开始,即Kaishi=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pos1=90,pos2=90,pos3=90,pos4=90,pos5=90,pos6=90,k=0;
intbe=5;          /*             */
inttm=10;         /*后面用到的延时时间*/
intflag=0;         /*             */
intk1=0;          /* k1是一个全局变量,在没翻跟头前是0,翻完跟头置1 */
intbutton=38;      /*定义button为38*/
intkaishi;          /* button为LOW时kaishi=1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端口的初始化,用到的函数 .attach是绑定PWM端口
pinMode(a,b)用于规定数字口输入输出方式,a是开发板的管脚,
b是INPUT或者OUTPUT,必须大写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up()
{
inti;
for(i=0;i<number;i++)
{
servo.attach(i+first);      /*将伺服电机1-6与PWM端口4-9绑定*/
}
pinMode(button,INPUT);    /*定义开发板管脚38(即单片机第50引脚)为输入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因为根据比赛规则必须要先走3步,而每一步必须要分解成多个子动作,
否则会显得生硬,下面是第一步的分解动作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first_step1()
{
to_pos2(2,4,5,79,90,78,18);       /*to_pos2为三个舵机同时运行,转一个角度用18ms*/
to_pos3(0,1,3,4,95,100,105,96,18);  /* to_pos3为四个舵机同时运行*/
to_pos3(0,1,3,4,98,102,107,98,18);
to_pos3(0,1,3,4,108,104,110,104,18);
to_pos1(2,5,94,95,18);           /* to_pos1为两个舵机同时运行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第三步分解动作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first_step2()
{
to_pos2(2,4,5,75,71,78,18);
to_pos3(0,1,3,4,71,78,75,74,18);
to_pos3(0,1,3,4,92,92,96,96,18);
to_pos3(0,1,3,4,98,96,103,100,18);
to_pos3(0,1,3,4,102,98,108,103,18);
to_pos3(0,1,3,4,108,104,110,104,18);
to_pos1(2,5,94,95,18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第二步分解动作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cond_step()
{
to_pos2(1,2,5,103,108,110,18);
to_pos3(0,1,3,4,100,97,105,100,18);
to_pos3(0,1,3,4,94,90,96,95,18);
to_pos3(0,1,3,4,83,86,85,84,18);
to_pos3(0,1,3,4,76,79,78,77,18);
to_pos3(0,1,3,4,68,75,71,74,18);
to_pos1(2,5,94,95,18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三步走程序 init_end()函数是立正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hree_step()
{
first_step1();   /*第一步*/
second_step();  /*第二步*/
first_step2();   /*第三步*/
init_end();     /*立正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走步程序,k1是一个全局变量,在没有翻跟头之前是0翻完跟头置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qianjin()
{
if(k1==0)
first_step1();
elsefirst_step2();
second_step();
k1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初始化角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start()
{
to_pos2(1,2,4,90,94,88,15);
to_pos2(0,3,5,93,90,92,15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立正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end()
{
to_pos2(1,2,5,103,108,110,18);
to_pos3(0,1,3,4,100,97,105,100,18);
to_pos3(0,1,3,4,93,93,90,88,18);
to_pos1(2,5,94,95,18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检测开始按钮,如果按下即button(38)=0,则开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tect()
{
intks=HIGH;
ks=digitalRead(button);  /*数字IO口读输入电平函数,结果为HIGH或LOW*/
if(ks==LOW)
{
kaishi=1;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oop()
{
inti;
detect();       /*检测是否按下开始按钮*/
init_start();     /*初始化角度*/
while(kaishi==1)
{
if(k==0)
{
init_start();
to_pos2(2,4,5,73,88,77,8);
to_pos3(0,1,3,4,96,94,94,89,20);
delay(10);
to_pos3(0,1,3,4,102,100,103,95,10);
to_pos3(0,1,3,4,107,104,108,97,10);
to_pos3(0,1,3,4,111,107,113,101,20);
to_pos1(2,5,100,98,8);
delay(10);
to_pos3(1,2,4,5,108,109,101,107,8);
to_pos3(0,1,3,4,104,102,104,96,20);
delay(3);
to_pos3(0,1,3,4,94,93,95,92,10);
to_pos3(0,1,3,4,87,86,87,85,10);
to_pos3(0,1,3,4,78,80,79,80,11);
to_pos3(0,1,3,4,70,72,73,72,20);
to_pos1(2,5,94,95,8);
delay(10);
to_pos3(1,2,4,5,70,73,76,77,8);
delay(3);
to_pos3(0,1,3,4,78,81,80,78,20);
to_pos3(0,1,3,4,86,88,87,84,10);
to_pos3(0,1,3,4,94,94,94,90,10);
to_pos3(0,1,3,4,102,100,103,95,10);
to_pos3(0,1,3,4,107,104,108,97,11);
to_pos3(0,1,3,4,111,107,113,101,20);
to_pos1(2,5,100,98,8);
delay(10);
for(i=0;i<10;i++)
{
to_pos3(1,2,4,5,108,109,101,107,8);
to_pos3(0,1,3,4,104,102,104,96,20);
delay(3);
to_pos3(0,1,3,4,94,93,95,92,10);
to_pos3(0,1,3,4,87,86,87,85,10);
to_pos3(0,1,3,4,78,80,79,80,11);
to_pos3(0,1,3,4,70,72,73,72,20);
to_pos1(2,5,94,95,8);
delay(10);
to_pos3(1,2,4,5,70,73,76,77,8);
delay(3);
to_pos3(0,1,3,4,78,81,80,78,20);
to_pos3(0,1,3,4,86,88,87,84,10);
to_pos3(0,1,3,4,94,94,94,90,10);
to_pos3(0,1,3,4,102,100,103,95,10);
to_pos3(0,1,3,4,107,104,108,97,11);
to_pos3(0,1,3,4,111,107,113,101,20);
to_pos1(2,5,100,98,8);
delay(10);
}
k=1;
}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正翻3次分解动作,如果要合理必须在主函数中一个一个角度调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hengfang()
{
inti;
for(i=0;i<3;i++)
{
init_start();
delay(100);
to_pos3(0,1,3,4,20,152,139,22,13);
to_pos3(0,1,3,4,0,165,165,10,12);
to_angle(3,150,6);
to_pos1(3,4,40,150,6);
to_pos1(3,4,13,165,6);
to_angle(0,30,6);
to_pos1(0,1,145,30,6);
to_pos1(0,1,173,12,6);
to_pos3(0,1,3,4,93,93,91,94,13);
init_start();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倒翻3次的分解动作,调角度可按上提方法进行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aofang()
{
inti;
for(i=0;i<3;i++)
{
init_start();
delay(100);
to_pos3(0,1,3,4,158,30,30,153,18);
to_pos3(0,1,3,4,179,10,10,166,18);
to_angle(0,160,10);
to_pos1(0,1,40,160,10);
to_pos1(0,1,0,168,10);
to_angle(3,40,10);
to_pos1(3,4,140,23,10);
to_pos1(3,4,165,10,10);
to_pos3(0,1,3,4,93,93,91,94,18);
init_start();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目标角度与当前角度比较,返回比较差值,分段进行等待时间设定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compare(int angle1,int angle2)
{
intk2=0;
k2=abs(angle1-angle2);
returnk2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这个函数的作用是2个舵机等待时间的分别设定,可以节省比赛所用时间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in_angle1(int n1,int n2,int angle1,int angle2,int time)
{
intk1=0,k2=0;
inta1=0,a2=0;
intk3=0,k4=0;
intflag=0;
if(n1==2|| n1==5)
flag=1;
k1=pos_select(n1);
k2=pos_select(n2);
a1=abs(angle1-k1);
a2=abs(angle2-k2);
k3=min(a1,a2);
if(k3==a1)
{
if(a1<be&& a1!=0)
delay(time);
elseif(a1==0)
{
if(a2<be&& a2!=0)
delay(time);
elseif(a2==0)
return;
elsedelay(tm);
}
elsedelay(tm);
}
else
{
if(a2<be&& a2!=0)
delay(time);
elseif(a2==0)
{
if(a1<be&& a1!=0)
delay(time);
elseif(a1==0)
return;
elsedelay(tm);
}
elsedelay(tm);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作用和上个函数的作用一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A(2019-02-27):
请问你这个驱动多个舵机是用的什么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