废手机电池的“浪漫”用途—迷你摇摇棒制作

楼主(2017-12-25):
手头上攒了一些手机电池不知道干嘛就寻思着做一些小玩意,于是就有了一个主意就是摇摇棒即简单又好玩,本人喜欢小而巧的东西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做的很小。

上图是摇摇棒的原理利用人的视觉暂留结合单片机控制LED的亮灭就可以在空中显示字符或者图标

上图是电路图为了把东西做小我选择了STC15F104单片机它有8个引脚去除VCCGND还有6I/O口可以显示一些简单的字母和数字单片机内部自带了EEPROM所以利用它可以存储每一次显示的状态(每一次的开关电源就可以切换到下一个显示的字符)程序在最后面。

显示效果:
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EN_EPROM 0x83;        //使能EEPROM
#define S_MODE     0x00;        //待机模式
#define R_MODE     0x01;        //读模式
#define W_MODE     0x02;        //写模式
#define F_MODE     0x03;        //擦除模式
sfr IAP_DATA  =  0xC2;
sfr IAP_ADDRH =  0xC3;
sfr IAP_ADDRL =  0xC4;
sfr IAP_CMD   =  0xC5;
sfr IAP_TRIG  =  0xC6;
sfr IAP_CONTR =  0xC7;
void init();
uchar num=0,m=0;
uchar read_dat(uchar addr_h,uchar addr_l);
void erase_dat(uchar addr_h,uchar addr_l);
void write_dat(uchar addr_h,uchar addr_l,uchar w_dat);
unsigned char code tab[10][32]={
    {
        0xe7,0xc3,0xc1,0xe0,0xc1,0xc3,0xe7,0xff,
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e7,0xc3,0xc1,0xe0,0xc1,
        0xc3,0xe7,0xff,0xff,0xff,0xff,0xe7,0xc3,
        0xc1,0xe0,0xc1,0xc3,0xe7,0xff,0xff,0xff
    },

    {
        0xff,0xff,0xde,0xc0,0xde,0xff,0xff,0xff,
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e7,0xc3,0xc1,0xe0,0xc1,
        0xc3,0xe7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c1,
        0xfe,0xfe,0xfe,0xfe,0xc1,0xff,0xff,0xff
    },

    {
         0xde,0xed,0xf3,0xf3,0xed,0xde,0xff,0xff,
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de,0xed,0xf3,0xf3,0xed,
        0xde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de,
        0xed,0xf3,0xf3,0xed,0xde,0xff,0xff,0xff
    },

    {
        0xfb,0xfd,0xd6,0xe8,0xd6,0xfd,0xfb,0xff,
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fb,0xfd,0xd6,0xe8,0xd6,
        0xfd,0xfb,0xff,0xff,0xff,0xff,0xfb,0xfd,
        0xd6,0xe8,0xd6,0xfd,0xfb,0xff,0xff,0xff
    },

    {
         0xea,0xd5,0xea,0xd5,0xea,0xd5,0xea,0xd5,
        0xea,0xd5,0xea,0xd5,0xea,0xd5,0xea,0xd5,
        0xea,0xd5,0xea,0xd5,0xea,0xd5,0xea,0xd5,
        0xea,0xd5,0xea,0xd5,0xea,0xd5,0xea,0xd5
    },

    {
         0xfa,0xfd,0xfa,0xff,0xef,0xd7,0xef,0xff,
        0xfa,0xfd,0xfa,0xff,0xef,0xd7,0xef,0xff,
        0xfa,0xfd,0xfa,0xff,0xef,0xd7,0xef,0xff,
        0xfa,0xfd,0xfa,0xff,0xef,0xd7,0xef,0xff
    },

    {
        0xf0,0xed,0xdd,0xed,0xf0,0xff,0xff,0xdf,
        0xdf,0xc0,0xdf,0xdf,0xff,0xff,0xc1,0xfe,
        0xfe,0xfe,0xc1,0xff,0xff,0xc1,0xfe,0xf1,
        0xfe,0xc1,0xff,0xff,0xe1,0xde,0xde,0xe1
    },

    {
        0xc0,0xfb,0xfb,0xfb,0xc0,0xff,0xff,0xff,
        0xff,0xff,0xde,0xed,0xf3,0xf3,0xed,0xde,
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cf,0xf7,
        0xf8,0xf7,0xc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
    },

    {
        0xc0,0xde,0xd2,0xda,0xda,0xc2,0xfe,0xc0,
        0xdf,0xd0,0xd6,0xd6,0xd2,0xde,0xc0,0xff,
        0xc0,0xde,0xd2,0xda,0xda,0xc2,0xfe,0xc0,
        0xdf,0xd0,0xd6,0xd6,0xd2,0xde,0xc0,0xff
    },

    {
        0xdf,0xef,0xf7,0xfb,0xfd,0xfe,0xfd,0xfb,
        0xf7,0xef,0xdf,0xef,0xf7,0xfb,0xfd,0xfe,
        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ef,0xf7,0xfb,
        0xfd,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ff
    },
};
void delay(uchar xms)
{
    char i,j;
    for(i=0;i    for(j=0;j<50;j++);
}
void main()
{
    init();
    num=read_dat(0x00,0x01);
    ++num;
    if(num>=11)
    {
        num=1;
    };

    erase_dat(0x00,0x01);
    write_dat(0x00,0x01,num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uchar i=0;

        for(i=0;i<3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3=tab[num-1][i];
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}
    }
}
void init()
{
    IAP_CONTR    = EN_EPROM;        //把第7位置1允许EEPROM可以读写
    IAP_CMD     = S_MODE;        //待机模式无ISP操作
    IAP_ADDRH    = 0x00;
    IAP_ADDRL    = 0x00;

}

uchar read_dat(uchar addr_h,uchar addr_l)
{
    uchar E_dat = 0x00;
    IAP_CMD     = R_MODE;        //模式选择为读EEPROM
    IAP_ADDRH    = addr_h;
    IAP_ADDRL    = addr_l;
    IAP_TRIG    = 0x5A;        //使命令有效
    IAP_TRIG    = 0xA5;        //使命令有效
    E_dat        = IAP_DATA;
    return E_dat;
}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看着还挺不错的

网友B:
就喜欢迷你的东西,但是这个型号的怎么烧录呢?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