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的vcc端问题

楼主(2017-12-25):
购买了一款普中科技生产的开发板,原理图上的被vcc与power有什么区别,两者是连在一起的吗?求解 。。

网友A:
vcc是5v电压,power是编程电压,89c51系,一般是12v,89s51系是5v,电压选择跳线或开关必须选对。

网友B:
没有区别。看图,我是前几年买的普中HC6800-ES-V2.0板子,上面标的就是VCC,现在标成那样,可能只是设计师的个人爱好。
另外,楼上有说什么12V的,那是不对的,去看看芯片手册可知,现在的单片机只有5V,3.3V的,没有12V的了。

网友C:
普中的开发板上,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5V的。

网友D:
“power”在这里是电源的意思。单片机上是用VCC来表示,以示区别于其他的脚的输入电压。在这里其实是一个意思。

网友E:
power是电源的统称
VCC代表晶体管电路或晶体管为内核的IC电源正  同理 Vee代表该类电路电源负   关联三极管 C  E理解记忆
如果是场效应管 电源正会用VDD  电源负会用Vss  关联场效应管 D  S  理解记忆
一般来说VCC:模拟电源, VDD:数字电源,VSS:数字地,VEE:负电源   而这些都属于power

网友F:
VCC是LDO输出用于单片机供电电源;Power是开发板的总电源。

网友G:
VCC就是power 二者功能一样只是叫法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