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绩管理系统c++源代码下载

楼主(2017-12-25):
成绩管理系统 c++工程:

// 学生成绩管理系统.cpp :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.
//

#include "stdafx.h"

#include<iostream>
#include<cstdio>
using namespace std;

const int Max=5;//字符串最大长度

class Student;//类声明
void setData(Student &s);//设置对象s的数据
void count(Student &s);//计算对象s的总分,平均分
void sort(Student S[],int N);//把长度为N的对象数组S,按平均分排序
double getAverage(Student S[],int N);//计算全班的平均分
void print(Student &s);//打印信息
int search(Student S[],int N,char *n);//从长度为M的对象数组中,查找学号n的位置
class Student
{
public:
        char number[Max]; //学号
        char name[Max];        //姓名
        double chinese; //语文成绩
        double math;        //数学成绩
        double english; //英语成绩
        double total;        //总分
        double average;        //平均分
        int rank;//只有比较才不为了0
};

void setData(Student &s) //成绩录入模块
{
        cout<<"输入学号,姓名,语文,数学,英语成绩:";//录入数据
        cin>>s.number>>s.name>>s.chinese>>s.math>>s.english;
        s.total=0;//初始化
        s.average=0;
        s.rank=0;
}

void count(Student &s)//成绩统计
{
        s.total=s.chinese+s.math+s.english;
        s.average=s.total/3;
}

void sort(Student S[],int N)//插入法排序 (成绩排名)
{
        int index;
        Student inserter;
        for(int i=1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serter=S[i];
                index=i-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index>=0&&inserter.average>S[index].averag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[index+1]=S[index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ex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[index+1]=inserter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nt j=0;j<N;j++)
                S[j].rank=j+1;//设置排名
}

double getAverage(Student S[],int N)
{
        double Average=0;
        for(int i=0;i<N;i++)
                Average+=(S[i].chinese+S[i].math+S[i].english);
        Average/=(N*3);
        return Average;
}

void print(Student &s) //输出结果
{
        cout<<"排名"<<"\t"<<"学号"<<"\t"<<"姓名"<<"\t"<<"语文:"<<"\t"
                <<"数学:"<<"\t"<<"英语:"<<"\t"<<"总分"<<"\t"<<"平均分"<<endl;
        cout<<s.rank<<"\t"<<s.number<<"\t"<<s.name<<"\t"<<s.chinese<<"\t"
                <<s.math<<"\t"<<s.english<<"\t"<<s.total<<"\t"<<s.average<<endl;
}

int search(Student S[],int N,char *n) //成绩查询模块
{
        for(int 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trcmp(S[i].number,n)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i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-1;
}

int main() //系统集成
{
        const int M=3;
        Student S[M];
        for(int i=0;i<M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t<<"下面输入第"<<i+1<<"位同学的数据:"<<endl;
                setData(S[i]);
                count(S[i]);
                cout<<endl;
        }
        sort(S,M);
        int order=1;
        while(order!=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t<<"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命令菜单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"<<endl;
                cout<<"1.打印所有排名"<<endl;
                cout<<"2.打印出成绩在全班平均分以上的学生名单和数据信息"<<endl;
                cout<<"3.任意输入一个学号,查找出该学生在班级中的排名及其考试成绩"<<endl;
                cout<<"4.退出系统"<<endl;
                cout<<"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"<<endl;
                cout<<"输入命令选择:";
                cin>>order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orde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nt j=0;j<M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(S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uble compare=getAverage(S,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nt k=0;k<M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[k].average>compar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(S[k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code[Max]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