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_LINK V2烧坏或者丢固件维修方法

楼主(2017-12-25):
     今天早上ST_LINK 用得好好的,下午突然自动就挂了,不知道弄到了什么,电脑突然就识别不了ST_LINK,(电脑驱动是正常的)花了一点时间最后维修好,这里总结一下,大神就忽喷。拆开ST_LINK 下载器,可以看到里面的主控芯片是STM32F101C8T6,有些里面是STM32F103C8T,这两者是通用的。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路,5V,3.3点电压什么的都是正常的,这种情况基本就可能是主控芯片的固件掉了,元件烧坏的可能极小,如果你是连输出电压都不正常的话,可能就是转3.3V部分芯片坏了或者某个元件坏了。      正常出厂的ST_LINK下载器上面都会预留烧录孔用于防止固件损坏重新烧录,你可以向淘宝卖家看能不能给你,可以的话重新下载固件就行了,这里烧录用SWD下,我手里的这个是预留了焊盘的,但没有丝印,用万用表测下很容易 就能判断这四根线序,分别是GND/VCC/DIO(PA13)/CLK(PA14),接到JLINK的swd上,烧录后重新将插到电脑又可以识别下载驱动了、、、
    我这里提供一个ST_LINK的固件和ST_LINK升级固件,烧录之后会发现电脑能识别驱动,但用IAR软件给STM8下载的时候却失败,有可能该固件不能用于这个IAR版,既然电脑现在能识别驱动,我们给固件升级,重新再试一下,发现就可以下载了,问题就解决了。

固件和升级工具(仅供参考)

网友A(2018-04-12):
很不错的东西

网友B:
看一下这个固件 很好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分享,下来看看

谢谢分享,下来看看

网友D(2018-06-22):
谢谢,善于分享的人

网友D:
谢谢,善于分享的人,一定是个快乐的人

网友E(2018-08-07):
下载下来试试

网友E:
我有个jLink的原理图,主芯片也是stm32f103c8t6,不知道能不能下载stlink的固件?

网友F:
很不错,我的Jlink和ST-Link都因为操作不慎短路烧坏了,JLink还好,去掉击穿的保护二极管就正常了,ST-Link更换电源芯片之后不行,一查发现是STM32芯片本身电源地短路了,只好重新换一块芯片。

网友G(2018-11-30):
感谢分享,刚用stlink就出问题了,唉

网友H(2019-01-02):
非常需要,下载来试试

网友I:
正好坏了几个  试试看   非常需要,下载来试试

网友J:
谢谢分享 找了好久

网友K:
想下载看看,但是黑币不多啊,好尴尬

网友L(2019-02-27):
谢谢楼主,成功修好一个STLINK V2

网友M:
好东西,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和资料。

网友N:
这个不错,收下备用。

网友O:
感谢楼主分享,刚烧坏了一个v2,可以开修了

网友P(2019-05-31):
这是64KB的bin,无法写入STM32C8T6。

网友Q:
我重新换了一个全新的芯片,烧写你这个固件不能识别不知道为什么。。。。

网友R:
ST_LINK 无法识别,试试楼主的方法看看

网友S:
留下脚步,以后使用!

网友T(2019-07-02):
Mark一下,万一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,就可以解决了。

网友U:
能识别不能下载是什么问题

网友V(2019-08-02):
很不错的东西,谢谢分享!

网友W(2019-11-28):
呵呵、、、、官网的文件而已。

网友W:
不是固件
下载下来没啥用

网友X:
我这有自己画的ST-LINK,打板焊接刷上固件就能用

网友Y:
好东西,正需要,感谢分享

网友Z:
这个能读取芯片上的程序吗?

网友AA:
楼主,请问如何烧写固件

网友AB(2020-01-02):
我也遇到了STLINK下载的问题,,,和你这类似,不过黑币不够啊。。。

网友AC:
我的台式机无论如何都安装不上,界面都没有显示

网友AD(2020-02-20):
硬件坏可以理解,固件丢失是啥原因?很想知道。

网友AE:
想下载看一下

网友AF(2020-05-13):
我看看我这一堆st-link是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AG(2021-01-27):
真是不错的经验分享

网友AG:
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

网友AH(2021-05-25):
好东西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满世界找修复方法呢

网友AD(2022-02-01):
我也坏了一个,试试

网友AD:
我也坏了一个,试试看能不能修好。

网友AI:
楼主有源码吗

网友AJ(2022-03-06):
各位大佬,我想问个问题,STM32发F1单片机用ST-link下载程序,现实application runing但开发版无反应。  开发版已供电,可以找到端口,可以正常下载 就是开发版无反应 单独使用232也可以下载 开发版正常,这是哪里的问题呀

网友AK(2022-07-02):
非常感谢下载了备用 ~等着那天万一掉固件了下载了看看

网友AL:
压缩包里面的PrjPCBStructure是什么文件的啊,用什么软件打开的?

网友AM:
感谢楼主分享,留下备用。

网友AN(2022-12-31):
我有一个突然坏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解决

网友AN:
我真好有一个坏了。不知道这个固件能不能用,

网友AO(2024-03-23):
尝试一下,感谢分享

网友AP(2024-11-18):
楼主,你好,我是新手,我这边买了一个ST-LINK/V2,不能正常烧录使用,是咋回事能帮忙解惑么?

网友AP:
引用 网友X:
我这有自己画的ST-LINK,打板焊接刷上固件就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