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是arm的芯片其应用于汽车的芯片和人工智能的芯片其指令集是不是一样

楼主(2017-12-25):
如题同一个厂家其应用不同领域的芯片的指令集是不是不一样

网友A:
首先你应该问:是不是同一型号的芯片?同一型号的芯片,指令集一定完全一样,不同的是程序不一样。
不同型号的芯片,指令集只会有很少量的不同,绝大多数的指令是相同的。试想,如果换一个芯片,就换指令集,谁能记住那么多的指令啊。当然,可能,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少量的指令。具体看芯片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