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寄存器工程-点亮一颗LED

楼主:
关于STM32寄存器工程入门之点亮一颗LED
以下为自己学习寄存器版本STM3整理后的工程,使用位段方法方法实现。带详细注释备注,可供学习参考。
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stm32f407xx.h"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ALIENTEK STM32F407开发板
//系统时钟初始化
//包括时钟设置/中断管理/GPIO设置等
//创建日期:2017.9.12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GPIOF设置
//MODE:0~3;模式选择,0,输入(系统复位默认状态);1,普通输出;2,复用功能;3,模拟输入.
//OTYPE:0/1;输出类型选择,0,推挽输出;1,开漏输出.
//OSPEED:0~3;输出速度设置,0,2Mhz;1,25Mhz;2,50Mhz;3,100Mh.
//PUPD:0~3:上下拉设置,0,不带上下拉;1,上拉;2,下拉;3,保留.
//注意:在输入模式(普通输入/模拟输入)下,OTYPE和OSPEED参数无效!!
void GPIOF_Set(u8 pin,u8 mode, u8 otype,u8 ospeed,u8 updow)
{
        //配置为输出
        GPIOF_MODER &=~(3<<(pin*2));        //先清除原来的设置 1111 01 1111
        GPIOF_MODER |=(mode<<(pin*2);        //设置新的模式
        //配置2M响应速度
        GPIOF_OSPEEDR &=~(3<<(pin*2));        //清除原来的设置
        GPIOF_OSPEEDR |=(ospeed<<(pin*2));//设置新的速度值
        //配置推挽还是开漏
        GPIOF_OTYPER &=~(1<<pin) 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原来的设置
        GPIOF_OTYPER|=otype<<pin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新的输出模式
        //配置是否采用上下拉
        GPIOF_PUPD &=~(3<<(pin*2));        //先清除原来的设置
        GPIOF_PUPD |=updow<<(pin*2);        //设置新的上下拉
}

//时钟设置函数
//Fvco=Fs*(plln/pllm);
//Fsys=Fvco/pllp=Fs*(plln/(pllm*pllp));
//Fusb=Fvco/pllq=Fs*(plln/(pllm*pllq));

//Fvco:VCO频率
//Fsys:系统时钟频率
//Fusb:USB,SDIO,RNG等的时钟频率
//Fs:PLL输入时钟频率,可以是HSI,HSE等.
//plln:主PLL倍频系数(PLL倍频),取值范围:64~432.
//pllm:主PLL和音频PLL分频系数(PLL之前的分频),取值范围:2~63.
//pllp:系统时钟的主PLL分频系数(PLL之后的分频),取值范围:2,4,6,8.(仅限这4个值!)
//pllq:USB/SDIO/随机数产生器等的主PLL分频系数(PLL之后的分频),取值范围:2~15.

//外部晶振为8M的时候,推荐值:plln=336,pllm=8,pllp=2,pllq=7.
//得到:Fvco=8*(336/8)=336Mhz
//     Fsys=336/2=168Mhz
//     Fusb=336/7=48Mhz
//返回值:0,成功;1,失败。
u8 Sys_Clock_Set(u32 plln,u32 pllm,u32 pllp,u32 pllq)
{
        u16 retry=0;
        u8 status=0;
        RCC_CR|=1<<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HSE 开启,开启外部高速时钟
        while(((RCC_CR&(1<<17))==0)&&(retry<0X1FFF))retry++;//等待HSE RDY
        if(retry==0X1FFF)status=1;        //HSE无法就绪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_APB1ENR | =1<<28;        //电源接口时钟使能
                PWR_CR | =3<<14;                 //高性能模式,时钟可到168Mhz
                RCC_CFGR | =(0<<4)|(5<<10)|(4<<13);//HCLK 不分频;APB1 4分频,42M;APB2 2分频.84M
                RCC_CR & =~(1<<24);        //关闭主PLL
                RCC_PLLCFGR=pllm|(plln<<6)|(((pllp>>1)-1)<<16)|(pllq<<24)|(1<<22);//配置主PLL,PLL时钟源来自HSE
                RCC_CR | =1<<2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主PLL
                while((RCC_CR &(1<<25))==0);//等待PLL准备好
                FLASH_ACR | =1<<8;                //指令预取使能.
                FLASH_ACR | =1<<9;                //指令cache使能.
                FLASH_ACR | =1<<10;                //数据cache使能.
                FLASH_ACR | =5<<0;                //5个CPU等待周期.
                RCC_CFGR & =~(3<<0);                //清零
                RCC_CFGR | =2<<0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主PLL作为系统时钟
                while((RCC_CFGR & (3<<2))!=(2<<2));//等待主PLL作为系统时钟成功.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/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
//plln:主PLL倍频系数(PLL倍频),取值范围:64~432.
//pllm:主PLL和音频PLL分频系数(PLL之前的分频),取值范围:2~63.
//pllp:系统时钟的主PLL分频系数(PLL之后的分频),取值范围:2,4,6,8.(仅限这4个值!)
//pllq:USB/SDIO/随机数产生器等的主PLL分频系数(PLL之后的分频),取值范围:2~15.
void STM32_Glock_Init(u32 plln,u32 pllm,u32 pllp,u32pllq)
{
        RCC_CR | =0x0000000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HISON,开启内部高速RC振荡。开启内部高速时钟
        RCC_CFGR=0x000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FGR清零
        RCC_CR & =0xFEF6FF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HSEON,CSSON,PLLON清零 ,F1110F0110FFFF
        RCC_PLLCFGR=0x2400301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PLLCFGR恢复复位值
        RCC_CR & =~(1<<1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HSEBYP清零,外部晶振不旁路
        RCC_CIR=0x000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RCC时钟中断 。C:时钟。I:中断
        Sys_Clock_Set(plln,pllm,pllp,pllq);//设置时钟 ,启动外部时钟,配置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