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nrfl2401的多点发送过程中,每个通道的接收发送地址相同吗?

楼主(2017-12-25):
刚开始用通道0数据接收发数据没问题,换了1通道后就数据接收不到,接收方一直未完成接收中断,检查了相关寄存器后感觉没问题,所以想问是否是不同通道的接收发地址是否一样

网友A:
收的地址一样,发的地址不一样

网友B:
我也试过,这样是不行的,有时候还可以自己发自己收,我把地址和频率都设置得不一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收的地址一样,发的地址不一样

我想三发一收,那具体地址怎么设置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三发一收,那具体地址怎么设置呢?

给你个程序吧,6发1收,几年前我在别人成果的基础上摸索出的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A:
程序参考

楼主:
对了,你当时用的晶振是多少兆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