矩阵按键输入数据给定时器,可以赋值,但是定时器启动不了

楼主(2017-12-25):
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

期末做一个项目,

项目目的:由矩阵键盘输入秒数给定时器让定时器倒计时,时间到的话蜂鸣器响,led灯开始闪;

问题:由矩阵键盘输入秒数可以赋值给倒计时所用的变量p,然后基本就卡住了,倒记不了时,后续的功能都启动不了

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????????????????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???????????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#define GPIO_DIG P0
#define GPIO_KEY P1

sbit k1=P3^1;
sbit k2=P3^0;
sbit beep=P1^5;
u8 start=0;

int  p,q,o,iii;

int a[] = 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u8 code  KKK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8 code abb[]={~0x01,~0x02,~0x04,~0x08,~0x10,~0x20,~0x40,~0x80};
u8 code app[]={0x00,0x04,0x08,0x0c,0x10,0x14,0x18,0x1c};
u8 amm[10];
u8 code akk[10] = {0,1,2,3,4,5,6,7,8,9};

u8 Key,kk,aa,bb,cc,dd,ee,ff,gg,hh,ii,jj;
void delay(u16 i)
{        while(i--);        }

void T()
{
TMOD|= 0x01;
TH0 = (65535-50000)/256;
TL0 = (65535-50000)%256;
ET0 = 1;
EA = 1;
TR0 = 1;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KeyDown(void)
{
        char a=0;
        GPIO_KEY=0x0f;
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KEY=0x0f;
                //?
                k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7):Key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b):Key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d):Key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e):Key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PIO_KEY=0xf0;

                //?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GPIO_KE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70):Key=Key+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b0):Key=Key+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d0):Key=Key+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e0):Key=Key+1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(a<50)&&(GPIO_KEY= 0xf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/return 0;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void sound()
{        u8 i=100;
        while(i--)
        {        beep=~beep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}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keypros()
{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{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=1;T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

        }
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{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=0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

        }
        //return 0;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main()
{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KeyDown();

                if(kk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~app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 KKK[Key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mm[0]=KKK[Key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= akk[Key]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k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~app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 amm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P2=~app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 KKK[Key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mm[1]=KKK[Key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 = akk[Key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= p*10+aa;
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/ding shi qi qi dong hou yong
                keypros();
        q = p / 10 ;
        o = p % 10 ;
        P2 = ~0x00 ;
        P0 = ~a[o] ;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P2 =  ~0x04;
        P0 = ~a[q];
        delay(100);

        }
}

void T70() interrupt 1
{

        int i;
        TH0 = (65535-5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5-50000)%256;
        i++;
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if(i == 20)
        {
        i = 0;
        p--;

                if(p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r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ii=0;iii<8;ii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sou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~abb[ii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{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
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 = 5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赋值让TR0 = 0;
赋值完值再让TR0 = 1;一步步来!

网友B:
程序逻辑有问题,

网友C:
你这程序写的没有章法,改都不容易,中断里不可以用while(1)死循环,给你重新写了个程序,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要求,端口定义根据你的实际电路重新定义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6位数码管24小时倒计时程序
*开机初始为选择小时状态,连按K1键循环选择时、分、秒、启动
*K2键+,长按连+,K3键-,长按连-
*定时器初始化程序根据晶振频率选择
*用计数法代替软件延时,提高走时精度
*数码管采用分时动态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key_S 3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短按(约20ms)
#define key_L 6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长按(约2/3s)
#define key_M 3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长按间隔(约1/3s)
sbit K1 = 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整选择/走时
sbit K2 = P3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++,长按连+
sbit K3 = 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--,长按连-
sbit Buzzer=P2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端口
sbit dula=P2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sbit wela=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选
uchar code table[]=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~F数组
        0x3f,0x06,0x5b,0x4f,
        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};
uint Cnt_us=0,Cnt_us1=200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2500微秒变量
uchar hour=0,min=0,sec=0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时、分、秒变量
uchar  Choic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置时间选择变量
bit Twink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闪烁标志
bit Buzzer_sig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响铃标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2500微秒@12.000MHz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
void Timer0Init()                //2500微秒@12.000MHz
{
        TMOD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3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F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}
*/
/***********定时器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Init()                //2500微秒@11.0592MHz
{
    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F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按键扫描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scan()
{
        static bit key1_sig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自锁标志变量
        static uint count1,count2,count3=0;//消抖计数变量

        if(!K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1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1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计数1自+1
                if((count1>=key_S)&&(key1_sign==0)&&(Buzzer_sign!=0))//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1自锁标志与蜂鸣器标志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1_sig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1自锁标志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oic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置时间选择变量自+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>=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整时间选择0正常走时,1调时,2调分,3调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oic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置时间选择变量置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u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变量Cnt_us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1_sig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1自锁标志清0
                count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计数count1清0
        }

        if(!K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2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2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2>=key_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按快调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1调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>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2调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3调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2=key_M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抬起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2>key_S && count2<key_L)//短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1调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2调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3调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nt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unt2清0
        }
        if(!K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3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3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3>=key_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按快调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>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3=key_M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抬起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3>key_S && count3<key_L)//短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>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nt3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unt3清0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数码管显示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num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刷新速度变量
        static uchar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时显示变量
        num0++;
        if(num0>=5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0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hour/10];        //时十位段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7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十位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winkle==1)&&(Choice==1))//时点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hour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hour%10]|0x80;//时个位段码+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7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个位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min/10];        //分十位段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7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十位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winkle==1)&&(Choice==2))//分点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min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min%10]|0x80;//分个位段码+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7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个位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sec/10];        //秒十位段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e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十位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winkle==1)&&(Choice==3))//秒点闪烁+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sec%10]|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sec%10];//秒个位段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d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个位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响铃、闪烁灯使能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uzzer_OUT()
{
        if((hour==0)&&(min==0)&&(sec==0)&&(Choice==0))//时间与预置变量全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_sig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响铃标志置0
                Cnt_u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计时变量清0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主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Timer0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程序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程序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程序
                Buzzer_O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响铃、闪烁灯使能程序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中断服务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       1//2500微秒@11.0592MHz
{
        static uchar Cnt_us2=0; //响铃计数变量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重装值
        TH0 = 0xF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重装值
        Cnt_us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变量Cnt_us自+1
/*****************计时部分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if((Cnt_us>100 && Cnt_us<200)||(Cnt_us>300 && Cnt_us<400))//闪烁频率2Hz
                Twinkl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闪烁标志
        else Twinkle=0;
        if(Cnt_us>=4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秒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_u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Cnt_us清0
                if(Choice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置时间选择变量不为0停止走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自-1
                if(sec>=6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秒>=60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5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清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自-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>=6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>=6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5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清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--;                  //小时自-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>=24)        //小时>=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23;                //小时清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响铃、闪烁灯部分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if(Buzzer_sign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_us1++;
                if(Cnt_us1>=200)                //频率1Hz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us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~P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us2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响铃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nt_us2>=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us2=0;                //响铃计数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us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_sign=1; //响铃标志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oice=1;                //预置时间选择变量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D(2022-12-28):
引用 网友C:
你这程序写的没有章法,改都不容易,中断里不可以用while(1)死循环,给你重新写了个程序,可以满足你的所有 ...

不错,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