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网络上没有51单片机计数器使用方法,全部都是定时器的资料。

楼主:
最近在学习超声波测距模块,想用计数器测量模块输出的高电平时间,但就是找不到资料,都是一些关于定时器的资料,求大佬教一下。

网友A(2017-12-25):
当你真正理解定时器时,就无此一问了。

网友B:
定时器我也在学,

网友C:
外部中断,定时器计数。功能实现

网友D:
你可以再理解理解

网友E:
我们一般用的也是定时器,计数器用得不较少,区别就是一个对内,一个对外。

网友F:
同学,你想用计数器做超声波测距,我表示怀疑哦。
一楼说得对,你了解了定时器的原理,就知道计数器是怎么工作的了,就会不再需要新的资料。
我来说说吧(说得不好的请补充,勿喷)
单片机的定时器是怎么定时的呢?是用脉冲个数。如12M的晶振,系统时钟就是1M,即一个脉冲就是1us。
哪个脉冲?(关键关键哦)
㈠如果是系统时钟,就叫定时器。
㈡如果是外部脉冲,就叫计数器。

看懂没有?就是说,定时/计数器,就是一个“加1”器,来一个脉冲加一,来了n个,就加n,,根据脉冲的周期,然后就可以知道时间了。
之所以在脉冲来自系统时,叫定时器,是因为系统时钟是确定的,可以定时。脉冲来自外部时,这个脉冲可能不知道周期,或者根本就没有周期,只能计数,所以叫计数器,不定时。如我的智能小车,用脉冲码盘测小车的速度,小车可快可慢,码盘产生的脉冲的周期就可大可小,甚至电机没动,不产生脉冲,这时是不能计时的,只能计数。
综上所述,定时/计数器,确实是一个功能,都是“计数器”,只不过当时钟周期已知时,可以计算时间,叫定时器而已。
芯片手册上说的,就是这个意思。

回到最初的内容:超声波测距,收到回波只产生一个脉冲,无论距离远近,你怎么算距离?一般都是用的定时器哦。

网友G:
定时计数器本质上是计数器,对机内脉冲计数是定时器,对机外脉冲计数是定时器。

网友H:
它们本质是一样的 是同一个东西

网友A:
7楼学通了!
不同的CPU有不同的计数、计时方式,最佳读通的方式,是看手册提供的逻辑电路图,一看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