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51单片机的计数器功能测量超声波测距模块输出的高电平时间?

楼主(2017-12-25):
如题,求大神解答,要是能分享一下程序更是感激不尽。。

网友A:
你的后一篇帖子我说了,不能用计数器测距。用定时器吧。程序有现成的。共享一个:
#include"reg51.h"
#include <intrins.h>//_nop_()函数头文件

sbit RX=P1^1;//连接Echo
sbit TX=P1^0;//连接Trig

#define GPIO_DIG P0//数码管
sbit LSA=P2^2;//138译码器的三位控制8位数码管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nsigned int  time=0;
unsigned int  timer=0;
unsigned long S=0;
bit flag=0;

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[16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unsigned char disbuff[4]={0,0,0,0};

void DigDisplay()//数码管显示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C=0;LSB=0;LSA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C=0;LSB=0;LSA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C=0;LSB=1;LSA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C=0;LSB=1;LSA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disbuff[i];
                j=2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j--);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0x00;
        }
}

void Conut(void)//计算距离函数
{
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
        S=(long)(time*0.17);
        if((S>=4000)||fla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disbuff[0]=0x5c;//“o”
                disbuff[1]=0x72;//“r”
                disbuff[2]=0x72;//“r”
                disbuff[3]=0x79;//“E”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buff[3]=DIG_CODE[S%10000/1000];
                disbuff[2]=DIG_CODE[S%1000/100];
                disbuff[1]=DIG_CODE[S%100/10];
                disbuff[0]=DIG_CODE[S%10/1];
        }
}

void zd1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flag=1;
}

void zd3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TH1=0xf8;
        TL1=0x30;
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timer++;
        if(timer>=5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TX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TX=0;
        }
}

void  main(  void  )
{
        TMOD=0x11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H1=0xf8;
        TL1=0x30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EA=1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RX);
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RX);
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Conut();
        }
}

网友B:
如果高电平时间比较短(大概35ms以内)可以使用外部中断的下降沿中断,当外部中断发生时关闭定时器,记录定时器TH0TL0的值,记录的定时器TH0TL0的值就是高电平的时间、等待中断输入引脚电平为高电平,清零TH0TL0并启动定时器,反复循环。如果高电平的时间大于35ms,则需要打开定时器中断,定时器溢出一次中断溢出次数Count++,用外部中断的下降沿中断,当外部中断发生时关闭定时器,记录定时器TH0TL0的值、计算高电平时间(高电平时间=定时器的值+Count*定时器的溢出时间),清零Count,等待中断输入引脚电平为高电平,清零TH0TL0并启动定时器,反复循环。

网友C:
你一启动发送信号,同时立即启动内部计数器 ,并立即监视接收端的电平,一有电平立即的终止计数 ,取出计数的值(即每一个数占用多少时间) X 速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