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单片机与ICL7135通过中断方式测量电压程序测出典雅偏高的原因?

楼主(2017-12-25):
STC15单片机与ICL7135通中断方式测量电压程序
STC15 的外部中断连接到ICL7135的busy引脚,利用定时器的门控对Busy的脉宽进行计数,测出来的电压偏高0.2V左右,可能的原因是什么?

网友A:
需要进行校准,不可能非常准确的!

网友B(2021-07-13):
先普通方式制作这个表,使其准确,再用单片机读书会好点吧!

网友C:
硬件稳定的话,软件校准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