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显示求大佬!前三个端口怎么连接的

楼主(2017-12-26):
这个电路的1602的 前三个端口怎么连接的,连接好了后可以实现篮球积分器的功能吗

网友A:
protues中自带很多例程,完全可以自己找到解决办法,问人,首先自己得下了功夫才行。

网友B:
超声波显示?

网友C:
不好意思看错了,习惯性看成三个控制引脚。

网友C:
1602只是显示字符而已,看你的程序怎么写了。

网友D:
那是蜂鸣器

网友D:
1 VSS 接地
2 VDD 接+5V电源
3 VEE 接10K可调电阻中间的可调点(两端分别接 +5V  和  地 )

接好了屏就亮了 其他什么功能都没有 你要自己写程序

网友E:
玩转这个,起码要入门单片机。

网友F:
Vss是接地,VDD接电,VEE是VO口(调液晶的对比度,对比度太低可能不显示)

网友G:
VSS 接地
VCC 电源
VEE 接个可调电阻  (两端 电源 和 地 )  调节背光
你说的功能实现都是你编程 让单片机执行
   网上有很多。

网友H:
这个要根据具体的程序而定

网友H:
这个要根据具体的程序而定 具体的硬件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 VSS 接地
2 VDD 接+5V电源
3 VEE 接10K可调电阻中间的可调点(两端分别接 +5V  和  地 )
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玩转这个,起码要入门单片机。

我自己刚刚学这个,现在在做课设,不是很明白,不好意思....

网友I:
仿真的话直接将VSS接ground,VEE和VDD接一块连到power上就行,实物连接时VSS应接地,VEE连接到滑动变阻器的滑块上,VDD接高,re,rw,en脚是应该连接到单片机引脚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