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L7107怎么制作数字电子秤,不用编程的

楼主(2017-12-26):
有没有电路图什么的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A:
你准备用什么作为重量传感器,网上搜一下ICL7107制作电压表、欧姆表说不定对你有帮助

网友B:
7017是不需要编程的。也无法接受编程。
资料上介绍:ICL7107/IC7106是一块应用非常广泛的集成电路。它包含3 1/2位数字A/D转换器,可直接驱动LED数码管,内部设有参考电压、独立模拟开关、逻辑控制、显示驱动、自动调零功能等。

网友B:
你可以上网查查有关资料。

网友C:
要点:将重量转成电压信号,1、线性。2、电压与数字的关系(如:1KG对准1.000显示,需要对参考进行设计)

网友D(2021-11-24)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,目前我遇见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E:
ICL7107就是一个3位半的ADC,应用电路可以查其文档。用来做电子秤主要传感器和放大电路的设计。

网友F:
就是一个普通的仪表放大器放大惠斯通电桥信号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