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帮我看一下这个共阴极数码管计时秒表怎么办,不会弄了。

楼主:
需要计时59秒,左面的开关是复位开关,有变第一个开关是开始/停止,第二个开关是清零开关。谢谢各位大佬

仿真图

仿真图

网友A(2017-12-26):
这个仿真什么?需要单片机写程序哦

网友B:
写个程序,然后仿真。不会我帮你写,但是要收费的

网友C:
没有程序吗?

网友D:
加个译码器把。

网友E:
P26允许右边的亮(显示示数)P27允许左边的亮,左右两个数码管不是同时亮的(人眼分辨不出来,所以看着是同时亮的)

网友F:
没有程序,现在只是画了一个图,所以要大佬帮忙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写个程序,然后仿真。不会我帮你写,但是要收费的

多少钱一个?